[家居] 不懂就问 PPR管 预留长度不够如何熔接

楼主(2020-07-19):
不懂就问 PPR管 预留长度不够如何熔接不懂就问如下图 左边是我新换的 PPR外丝活接   右边是原来的开发商装的阀门
不懂就问 PPR管 预留长度不够如何熔接 我这小区开发商装的入户水管都是这样的   一梯8户   通过一个三通 分左右2家   每家是先进入一头PPR活接  另一头内丝6分球阀  然后接水表
因为开发商节约成本吧  那个 铜球阀 用的铁球不说  最主要是那个活接的螺纹是铁的 所以一碰就容易断
我家的是5年没住 来了发现断了  这才修复 还有别家的也是断了因为没人住所以还没修复

这不是邻居看他的阀门也不行了  怕有隐患  如下图 左边是我新换的 PPR外丝活接   右边是原来的开发商装的阀门

不懂就问 PPR管 预留长度不够如何熔接 我这小区开发商装的入户水管都是这样的   一梯8户   通过一个三通 分左右2家   每家是先进入一头PPR活接  另一头内丝6分球阀  然后接水表
因为开发商节约成本吧  那个 铜球阀 用的铁球不说  最主要是那个活接的螺纹是铁的 所以一碰就容易断
我家的是5年没住 来了发现断了  这才修复 还有别家的也是断了因为没人住所以还没修复

这不是邻居看他的阀门也不行了  怕有隐患  让我今天也帮忙换了 当然成本不高  PPR外丝活接头6块钱  铜闸阀9块5  都是6分中体的

不懂就问 PPR管 预留长度不够如何熔接

就这样的接头  之所以用这个 因为 一头活接头PPR 另一头内丝球阀比较少见 价格较贵 而且产品可选择余地少   换成上面那个图片的  一头PPR活接 另一头外丝的  这样我可以用一个标准双内丝阀门    而且因为单独的活接头加阀门比之前的开发商装的一体阀门长
如果不动水表的活接头的话 只能选闸阀    这样只比之前长1cm  而因为剪断了旧的阀门接头 PPR管子短1cm左右  里外里正好阀门加活接头分体的长度弥补了 PPR管短1cm的长度  装上正好合适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今天给邻居装 提心吊胆的 怕熔接不成功 人家用不了水了  因为  看第一张图   之前开发商从PPR三通出来的管子很短 剪掉之前的阀门后  就没多长尺寸了  如果一次熔接不成功  下次就没法熔接了

比如第一张图 左边那个是我熔接好的效果  PPR外丝活接头的 PPR端已经和三通挨到一起了 如果再有故障的话(比如直接换了PPR球阀之类的) 就没法更换了
我今天给邻居改造他家的阀门也是 提心吊胆 毕竟我自己的活接头是第一次热熔作业   帮邻居是第二次而已   怕弄坏了  还好一次成功  但是如果下次要维修之类的  这怎么熔接呢?  比如 之前是6分管 热熔一下套个一寸的管子加长下 还是说用电钻把  那个PPR三通内部熔接的很短的PPR管材料钻干净 和新的PPR三通内径一样  然后重新热熔一段PPR管材呢?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 PPR管太短甚至无法进行二次加工熔接的情况都是如何处理的呢?让我今天也帮忙换了 当然成本不高  PPR外丝活接头6块钱  铜闸阀9块5  都是6分中体的

网友A:
实在不行把原来的管子 挖出来接长...

网友B:
这个活太筒单了,我都不太好意思说,有专用的接头,太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把原来的管子 挖出来接长...

本来就是在水井里 挖到是不用 就是三通那不够长 如果齐根剪断 不知道怎么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活太筒单了,我都不太好意思说,有专用的接头,太好弄了

您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