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老铁窗防鼠 (挡板如何固定)

楼主(2020-07-19):
老房子,还有侧面的窗户没有更换铝合金窗,一直无奈老鼠入侵。石米墙老鼠来去自如。想着在窗外钉一圈铁皮,可惜施工难度大。

虽然外墙不久前翻新后老鼠已很少见,这次又有老鼠2次进来咬破糯米粉的袋子,决心彻底将鼠兄隔绝在外。

老式铁窗是无法装纱窗的,装铁丝网都会影响开关窗。

想法如下:
图中红色部分用304不锈钢网覆盖(规格:厚1mm,孔12MM),拆掉窗把手。四周用强磁铁固定。

窗下部,蓝色位置用活动挡板,挡板可上下活动,关窗时提起挡板,用风撑将窗拉回并设法固定好。

技术问题:
1、挡板如何固定? 方便上下活动。在窗上钻个小孔,用螺丝固定铁片做限位?或者用AB胶粘几块铁片来固定限制挡板?
2、什么挡板材料便宜好用? 3-4MM厚的亚克力板?

网友A:
个人认为费这么大劲,不如直接换成铝合金的...

或者上金钢网,三段式上滑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费这么大劲,不如直接换成铝合金的...

或者上金钢网,三段式上滑的那种

老房子了,可能要卖掉,懒得折腾换窗了。

网友B:
觉得还是把老鼠消灭来得实际胶粘法最易办,这两天消灭了七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还是把老鼠消灭来得实际胶粘法最易办,这两天消灭了七个了 ...

老鼠源源不断的,我都懒得动手了。又脏又臭的家伙。

以前深夜都要把老鼠杀死,后来顶多拿电筒照着看两眼就算。想倒是想有个什么激光武器射死它。

网友:
不换铝合金确实不好改,要不在窗台弄个电网算了(我胡说八道你别当真)

网友C:
是否可以用木方或钢筋做过边框弄个完整的可移动的纱窗,在边框上固定挂钩,开好窗户后将纱窗挂在防盗栏杆上就可以了,如果用木方做框还可以埋入强磁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用木方或钢筋做过边框弄个完整的可移动的纱窗,在边框上固定挂钩,开好窗户后将纱窗挂在防盗栏杆上 ...

 没技术

网友:
装玻璃不就完了……

网友:
纱网换那种不锈钢的,我以前的纱窗经常让老鼠咬,换了一次没破过

网友:
建议用304不锈钢网,四周包强磁条

网友:
老鼠对气味很敏感

楼主:
嗯,听说过汽车用鼠血 风油精等驱鼠

网友:
加一个可转动或可拆动的铁丝网或不锈钢网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按铁窗的规格定做不锈钢纱网窗,不锈钢纱网老鼠咬不动的,窗框一边做活页焊在铁窗框上,一边做个扣,平时关上,要关玻璃窗时打开就行了,可能有点难看,但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按铁窗的规格定做不锈钢纱网窗,不锈钢纱网老鼠咬不动的,窗框一边做活页焊在铁窗框上,一边做个扣,平 ...

和下面的风撑有冲突的,风撑占了位置也不好改到其他地方。

网友(2020-09-14):
用一排PVC管,里面做一些倒刺针,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出口缩小,安装一几把刀片,PVC管上放一光滑木板阻止跳入。
进来的全部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