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我找到方法了

楼主(2020-07-19):
直接用电源充电

网友A:
有三个脚是固定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个脚是固定桩吧

直接用电源充电

网友A:
是专用的大电容表吗?

网友B:
看牌子是江海的,第一次见,查资料说是1脚正5脚负 其它是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牌子是江海的,第一次见,查资料说是1脚正5脚负 其它是桩

直接用电源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专用的大电容表吗?

是的,可以量电阻电容电感等。LCR表

楼主:
这样测量是26pf到28pf之间,每个都是这个值

网友:
拆一个看看就知道什么结构了
简单粗暴

网友C:
用指针表看看充放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指针表看看充放电情况。

没有指针表的话,用可调电源夹上,直接用电源充电估计可以

网友:
我觉得是电容坏了,要不是表坏了

网友:
表坏了可能

网友D:
这种大电容,测量前要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电容,测量前要放电的。

早就没电了呢

网友:
找个电源充一会电放电看火花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