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既要零成本又要高大上,T12手柄与烙铁架完美终极版!

楼主(2020-07-19):
看到坛里大佬制作各种T12精品烙铁,忍不住入坑,材料全部就地取材,终极零成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除了头子是朋友送的,其余的材料来自垃圾堆,虽不及大佬那么高大上,但也算是小满足自已,旨在抛砖引玉,大佬勿喷,童鞋可以借鉴改进,欢迎大佬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一把钳子全搞定!焊接T12线用的5元地摊!全部零成本,我的宗旨是不花钱也要高大上!

网友:
你这支架铅丝缠的太密,T12更容易给支架传热,支架发烫

网友A:
手柄线还是用硅胶的比较好,天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线还是用硅胶的比较好,天冷好用

谢谢提醒,已更换硅股线,确实好用多了

网友:
手柄怎么制作的呢、?这么小,里面是什么样的?可以发图片看看吧?

网友:
换头怎么办?

网友(2020-08-29):
楼主的焊头咋处理的;塑柄与加热管如何连接的;请多show一下

网友(2021-02-24):
t12烙铁主要特点就是调温,休眠等功能,发热速度快。不配控制板是不好用的,电压低要不达不到设计功率,电压高了烙铁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