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有没有面包车雾灯装氙气大灯的??

楼主(2020-07-19):
有没有面包车雾灯装氙气大灯的??

网友:
没有这必要吧,我是没见过。
说一下,我特别反感白色的LED和氙气大灯,会车太刺眼了,黄光多好,不刺眼,穿透力还比白光强。

网友:
直接把原来大灯地方加个透镜加氙气灯效果还好点。我的车加了海拉5,用了七八年了,效果棒棒哒

网友A:
以前我的赛拉图雾灯改了,散光的很…

网友:
没有透镜不能加氙气灯.不然很伤来车

网友:
难搞,防水处理很难,进水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的赛拉图雾灯改了,散光的很…

光源中心与原焦点中心没对上

网友:
外加一组,加个开关

楼主:
有H3的氙气灯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H3的氙气灯泡

有灯泡还不行,必须得加透镜,否则灯光太散,会车时找骂不说,审车时还会被判灯光照度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灯泡还不行,必须得加透镜,否则灯光太散,会车时找骂不说,审车时还会被判灯光照度不足 ...

雾灯应该不用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雾灯应该不用审

你的雾灯在什么位置?氙气灯的热量可不低啊
另外,如果你不加透镜,走到路上就等着迎接对面来车们没完没了的闪光灯洗礼吧,当红明星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雾灯在什么位置?氙气灯的热量可不低啊
另外,如果你不加透镜,走到路上就等着迎接对面来车们没完没 ...

雾灯是在保险杠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雾灯应该不用审

感觉空间有点太小了,找专业的人问一下。
如果真的不想加透镜,建议只换右边的那个,左边的别动,雾灯的灯光穿透力本来就很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