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钻的转向开关有标准吗?

楼主(2020-07-19):
买过几种便宜货,转向开关从一边按下去,有的是往左转,有点却是向右转,这个有相关标准吗?

网友:
不满意就自己调换下输出到电动机的线序就成了。除非是无刷比较麻烦。

网友:
便宜的有刷手电钻就这样 乱接电机正负极 正规的钻是牌子标签那一面按下去反转就是装上批头会拆螺丝 参数标签那一面按下去正转 可以拧进去螺丝

网友:
肯定是有标准的 焊接环节马虎出错

网友:
我手里四台,切换都是同一个标准

网友:
常规是右手拇指按进去是反转,食指按回来是正转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纠结, 试试就知道了, 干活的师傅基本不纠结这个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常规是右手拇指按进去是正转,食指按回来是反转

二师兄是左撇子?我是右手握钻的,手头差不多有10把充电钻/批,但清一色都是大拇指按下是反转、食指按下才是正转啊!只有一把多年前地摊买的杂牌交流电钻才与你说的是一样的,但仍然与它自己标的箭头不一致,我给改正过来了。
这东西好像没有国标什么吧,但好像绝大多数厂家都符合约定俗成的,而且很多品牌也都在按钮上标有清楚的旋转方向箭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师兄是左撇子?我是右手握钻的,手头差不多有10把充电钻/批,但清一色都是大拇指按下是反转、食指按下 ...

杰克老兄说的对,我说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杰克老兄说的对,我说反了啊

这样的话,至少咱俩达成共识了,其他坛友也可以参照一下。
一开始我也没有把握,反复对比了几款名牌电钻的图片后才算有点数了,因为我手头的电钻基本都是外贸货或国产小品牌,不像二师兄(确切说应该是二师弟)玩的都是大品牌。说实话如果手头有多把手电钻的话,标准不一致真别扭,你原想把螺丝拧紧些,一不留神可能哗啦一下子就把它给卸下来了。当然了,按钮上有箭头标识时会好一点,手头只有一把电钻的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一般按键上都有标记的……

楼主:
改下是很简单。不过一把这样一把那样很不习惯

网友:
我买的方向都一样,但是插电的是反的.

网友:
电钻作业姿势(钻头朝前),右边按下(大拇指这边凸出)拧螺丝,左边按下去退螺丝,我买过各种电钻都是这逻辑,包括博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