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双贴29f16b08mcmfs 请教

楼主(2020-07-20):
主控重新吹过还是这样,开卡出错,报fw只能开16G,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
补几张图。

网友:
先单贴开试试。

网友:
可能u3a那面的颗粒有问题。你单独开,看看颗粒是不是完好

楼主:
把主控面的吹下试开了一下,报hw fine tune fail,要短接插入才能认板。

楼主:
换过一片都是这样,看来要上is90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