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电源可以过渡用下么?

楼主(2020-07-20):
原电源发去售后维修了,这个是以前捡室友淘汰的。杂牌
想先顶替一下,不知道有没有boom的风险。怕把电脑的搞坏了
电压量了下硬盘12v和5v在正常范围
大伙给点评下内部吧,不行我买个百元的新的当备胎得了

楼主:
1图:带滤波功能。待机小于1w。吹牛没
二图。左下那个是干嘛的,图三拆下来了。也没跟pcb连接在一起啊

网友:
看你原机用的多少瓦的,这个12V只有12A,144W。420W肯定是虚的,估计也就280W。

网友:
典型山货电源不要用了。~

网友:
12V   12A  小了些
打开电脑看在线视频(阅览器上网看),考验CPU和显卡。再测12V看看
可以的话,临时用可以

楼主:
功率够了,原来的

网友:
虚标了看12V电流估计也就300W以内,只要你电脑功率在这范围以内可以过渡用用反正又不是长期用没事的

网友:
如果只是上网办公使用可以代替,玩游戏就别测试电源性能了

网友:
不带显卡,一个机械硬盘。。。勉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