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阀杆和阀杆螺母为同一材质,容易咬住 这是什么道理?

楼主(2020-07-20):
这几天和阀门干上了   这不是修自家的入户水表和阀门么 换了新阀门和活接头  阀门买的 6分铜闸阀  9块5一个 卖家信誓旦旦的说是全铜的 我特意问了卖家说杆子是铜的 买来后吸铁石吸一下 杆子是铁的  当然闸板和阀体的确是铜的

反正都安装上去了 这不是邻居看装好了 让我帮他把他家的也换了 他也怕哪天开发商装的铁活结的铜球阀断掉

问题来了 跟他说杆子是铁的 他说那里要受力  都是铁的  我也觉得是 球阀一般杆子都是 铁的  球体也是铁的 没有铜球阀的球体是铜的   常年使用的铜球阀 球体内径变小都生锈了

但是 闸阀 按理说 那个力道也不小 杆子应当也是铁的吧 但是淘宝一搜 的确有铜杆的闸阀   同款6分的中体闸阀 卖家写的保证铜杆 这是写在商品详情的  然后11块多包邮   我也觉得不错

有版友也说 之前也是买的铁杆铜闸阀 用了半年滑丝了 因为里面的铁杆生锈 一使劲滑丝了  我一想也有道理啊

但是百度了一下 搜到这样一句话   阀杆和阀杆螺母为同一材质,容易咬住    我搜的是 闸阀的失效的原因 是人家马鞍山的自来水公司写的论文吧   估计所谓的阀杆螺母是阀杆 上面的那个大螺母吧 在把手下面

也就是说阀杆 和螺母应当用不同材料  那这样想 下面的阀门闸板和阀杆估计也不能相同材料吧  否则也有可能咬死  这样说来  阀杆用铁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那个阀杆用铜 这么小尺寸的 6分 DN20阀门上 估计用铜阀杆 强度也不够吧?

网友A:
经验:这种闸阀使用过程中如果常闭半年,闸板跟阀体大概率会咬合在一起。开不开,强行开会把螺杆与闸板连接那个地方拽断。。。。。
兄弟考虑下实际使用情况再选择哈!
顺便说下,我用的是1寸的,实体店三十多块钱买的。

网友B:
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两块金属用力压在一起的话,时间长了会出现相互渗透的情况,是叫原子迁移还是分子迁移,表现就是接触面融合在一起。基本上同材质的金属更容易粘在一起……

网友:
这种总阀感觉一个月就得来回开关几次,要不就锈。但是总想不起来,现在都用不锈钢的阀,不知道会不会锈

网友C:
我家水表前后的这种闸阀,已经15年了,锈成一堆了,手拧不动,因为从来没关过,前几天需要更换入户的闸阀,我自己拧不动水表前后的闸阀,给自来水公司打电话,一会儿来两个年轻人,用了个杆子,插到上边手轮上,用力拧,就关了。我换好入户闸阀后,自己用手拧开了,这东西好像并不容易坏。

网友:
一般家里的供水管路如果是PPR的话就选用一个品质好的的PPR球阀,如果是钢管路就选大品牌的铜球阀或不锈钢球阀,经验来讲无论哪一种球阀都要全通或全断使用决不可半开使用,如果半开使用会使迎水球面积垢难以闭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水表前后的这种闸阀,已经15年了,锈成一堆了,手拧不动,因为从来没关过,前几天需要更换入户的闸阀, ...

插红色的手轮上? 质量挺好啊 没碎啊   我记得上次买闸阀 到了还摔碎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这种闸阀使用过程中如果常闭半年,闸板跟阀体大概率会咬合在一起。开不开,强行开会把螺杆与闸板连接 ...

这样问题来了 看来只能用不锈钢的阀门了? 但是 闸阀不锈钢的密封性更差了吧   不锈钢对不锈钢 还不如黄铜对黄铜密封好吧

网友D:
感觉还是ppr球阀好一些,以前家里也用号称是铜球阀,每年都换一只,今年换了个塑料的,看样子还行……,铜球阀手柄卡在球形槽内,时间长了容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ppr球阀好一些,以前家里也用号称是铜球阀,每年都换一只,今年换了个塑料的,看样子还行…… ...

我的意思 铜球阀 多数都是铁球  不过您这一年坏一个快了点  开发商装的铜球阀 用了也有 8年  中间5年没来 这是13年了 发现断了 铜球阀没事 是  铁的活接头那边断了

网友:
热扩散会使结合紧密的材质互相融合,所以采用不同材质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两块金属用力压在一起的话,时间长了会出现相互渗透的情况,是叫原子迁移还是分子迁 ...

关闭闸阀的力肯定比“两块金属用力压在一起”用的力要小得多,绝不会产生“原子迁移还是分子迁移”得现象。所以咬合,主要是水中极细微粒的长期堆积,微粒中的气体也渐渐排出,以致微粒中有负压的结果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