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台山寨组装的点歌机,主板型号HD44-140123,堆料了,LM1117不要钱?附带其BIOS程序

楼主(2020-07-20):
如题,开机不启动,显示"无信号"有一带散热片的芯片烫手.里面好复杂,貌似有两路相同的视频解码系统,一套是VGA输出,另一套是HDMI输出.而且里面的供电也是独立的,除了2套12V转5V的DC-DC电路,还有7片1117,分别是3.3,2.5以及1.8V的供电.难道是为了保证两路系统的独立性吗?真是不可理解.

网友A:
图片一个都看不到了,怎么全挂掉了?:Stri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一个都看不到了,怎么全挂掉了?

我用firefox浏览器,确实很多图片看不到,但是换个浏览器就没问题了。好像是浏览器不支持低版本的tls协议

网友:
看上去像一台迷你主机准电脑系统,加了液晶屏和硬盘等。

网友:
就是个小电脑来的,不知道音质如何了?

网友(2021-08-19):
如果开机短时间就烫手,那肯定是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