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短接进、出吊扇的可控硅调速器2根引线,来判断调速器好坏?

楼主(2020-07-20):
如题:家中吊扇 老式可控硅调速器,故障现象:吊扇不转,
因为吊扇吊在半空,不好检修,首先怀疑会不会是 老式可控硅吊扇调速器 坏了。但我不知道如何检测 老式可控硅吊扇调速器 好坏?
以前听一位师傅说过 ,五档线圈式 的吊扇调速器, 把吊扇调速器看成是一个开关, 可以直接短接  进、出吊扇的2根引线,如果短接后,吊扇能转,那么就是 五档线圈式 的吊扇调速器坏了。

但  老式可控硅吊扇调速器 是电子式调速, 不知道,如果  直接短接  进、出吊扇的2根引线,会不会 把 老式可控硅吊扇调速器 搞坏了,或把吊扇搞坏了?

用万用表检测这个  老式可控硅吊扇调速器  好坏,如何检测?  可否直接短接  老式可控硅吊扇调速器 的调速旋钮上的3个触点任意2个触点来检测 吊扇调速器好坏?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可以不通过调速器直接试电扇

网友:
“以前听一位师傅说过 ,五档线圈式 的吊扇调速器, 把吊扇调速器看成是一个开关, 可以直接短接  进、出吊扇的2根引线,如果短接后,吊扇能转,那么就是 五档线圈式 的吊扇调速器坏了。”

这个老师傅说得很明白了。我这个老师傅也明确地告诉你-----可以。

网友:
你这个是可控硅的,可以短路

网友:
这调速器有很久的历史了吧

网友:
80年代的产品了吧

网友:
这个调速器有历史沧桑感!
可以直接短接进出线,不过要注意不要把火零线短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