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许老师电桥制作一个12v电池

楼主(2020-07-20):
按照店家的要求,需要串联一个10欧电阻 一个0.5a保险,还要一个二极管
找齐了材料,开始制作

老笔记本电池 三星的电芯

刚好12v的样子

2串8v的样子

单节满满的4v,强迫症的肯定很舒服

上面还有个保险?

单节电压一致性很好,中途我还无意间短接了下正负极,一阵青烟起,对电池平衡肯定有影响的,不然一致性更好
这里提一下,这电池不妥之处是,外壳金属材质,全为正极,引出片为负极,一不小心就挨到一起去了

保险二极管及电阻

焊接好

制作好4线输出的平衡充转接头,引出线接上,这里没上图了,再找来5.5*2.1线材制作好 充满电

中途手贱 直接测试18650电池,弄坏了3个4148二极管

取下

换上 (这里不涉及精密部分,要求焊接良好就行)

阵亡的4148

短接表笔 清零后恢复
这样就可以拿着表到处玩耍啦

网友A:
最后一个图,开尔文测试夹,线接通一侧?四线制接法不是应该接两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图,开尔文测试夹,线接通一侧?四线制接法不是应该接两边的吗

可能是图片视角问题,实际上开尔文四线全短接了的

楼主:
老哥好久没发帖啦 怪想念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图片视角问题,实际上开尔文四线全短接了的

哦,,,,

网友:
在折腾的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B:
得得嗖嗖没忍住买了,得得嗖嗖改造差点掉链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得嗖嗖没忍住买了,得得嗖嗖改造差点掉链子啊

这个不关改造的事儿,是手残直接用表笔测试锂电池干坏的 后来电容放电还弄坏过5个4148 下个帖子再表吧

所以呢,今天立即下单100个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得嗖嗖没忍住买了,得得嗖嗖改造差点掉链子啊

没分了,老哥。。。。明天补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关改造的事儿,是手残直接用表笔测试锂电池干坏的 后来电容放电还弄坏过5个4148 下个帖子再表吧:lo ...

这是打算天天换啊?不怕把焊盘搞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关改造的事儿,是手残直接用表笔测试锂电池干坏的 后来电容放电还弄坏过5个4148 下个帖子再表吧:lo ...

100个,这得用到地老天荒,能传好几代啊

网友:
给许老师做电池,不给我们做电池,差评。。。。

网友:
高级货,电桥,还是不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打算天天换啊?不怕把焊盘搞坏?

便宜包邮嘛,2快多包邮的,反而比单独买几个便宜了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个,这得用到地老天荒,能传好几代啊

希望一个都不用是最好的,就跟备胎一样

网友:
这个电桥还是太大了,看RUSH做那个非常小..........

网友(2021-11-15):
你这12V供电太费电了,我8.4V供电都费电,现改单锂升压5伏供电

网友(2024-11-23):
我也是同款电桥,直接串联3个电池,没有串保险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