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万用表故障

楼主(2020-07-20):
胜利890c的电路板890d的外壳
这个万用表二极管档有数值,交直流偏低。请问需要检修哪里?
还有个890d没拍照片凤鸣档一直响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這個跟vc86e故障一樣吧,有兩個三極管壞掉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578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跟vc86e故障一樣吧,有兩個三極管壞掉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578
...

9013都换了,还是没好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9块9的那个标买一个吧。

网友B:
转盘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二手的也就是四五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盘清理一下就好了

最先清理的就是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也就是四五十块钱

为什么要买呢?

网友:
想起以前一个掉进柴油里的表了,拿出来拆开,用酒精刷洗了一下(只有这条件)爆晒3天后,使用一切正常,阴天使用,示数就不对了,每个档位初始都有数字,放太阳底下晒晒就正常了,后来就越来越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