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小胖子开关不行了

楼主(2020-07-20):
二手的小胖子, 开关不行了,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有调速开关的原理图?

网友:
直接换开关吧。

网友(2025-03-18):
开关一般不会坏,控制板故障大点。我的博世小胖子,我用了几年都好用,同事拿去用了会说坏了质量不行。我拆开看进水了把控制板烧了,没有控制板的原理图不会修。问他说被雨水淋了,M得搞坏了也不赔什么人那@!

网友:
顶下,帖子不要沉了,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图都没有,叫大佬们怎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