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个好像是某种玩具的充电线

楼主(2020-07-20):
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小朋友掉的,还是双3.7V充电,应该是某种配了2个独立锂电的玩具用的

芯片上什么字都没有,不知道是个什么芯片。

拆完丢掉了。

网友A:
5v 降压3.7充电,像三元哩电 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降压3.7充电,像三元哩电 池

实际测试是4.2V

网友:
估计是个水蛋发射器的充电线

网友:
水弹抢之类的玩具大多用这种。

网友:
遥控汽车上的充电线!

网友:
感激老大辛劳了,可惜图片都挂了,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这是双4.2V。8.4V锂电池的平衡充。

网友:
锂电池充电线,两组是并联的,4.2V截止。

网友:
单5V输入貌似做不了平衡充吧?

网友:
应该是遥控车的电池充电器来的,哈哈

网友:
玩具四轴飞机的充电器。

网友:
应该是一些遥控玩具上的充电器,不过4056设置的限流有点小。

网友:
哈哈,水弹枪的充电器,7.4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