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4000w电机需要多粗的电线

楼主(2020-07-20):
电动车换电池,接线不够长了。交流的充电线前的220V用2.5的线理论上够了,其实机器内部用的是4.0的。直流部分肯定不行,毕竟只有60V。但电机是4000W的,留有余量,直流电线多粗合适?原来的不够了。

汽车仪表盘,显示最大电流300A,正常行驶踩到底50-60A左右,但上坡时新电池可以达到瞬间200A。这是参考值。用10的铜线感觉应该够了,因为原来的部分都封着看不出来,咨询一下大家。

网友A:
看长度、内部环境、电线的绝缘耐温程度
另外电动车电机额定四千瓦并不会工作在四千瓦,可能全马力输出的时候也只有3.5KW
10平方高温阻燃线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长度、内部环境、电线的绝缘耐温程度
另外电动车电机额定四千瓦并不会工作在四千瓦,可能全马力输出 ...

谢谢,内部肯定很短,我只要知道10平方够了即可以

网友:
理论上是66A的电流,估计还得需要点余量,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来个12平方无氧铜纯铜线,导电好,线阻低,不发热,4KW0.06KV您都用了,还在乎那点铜线

网友:
这也简单,按电缆载流量计算就可以了。首先,负载为直流电动机,正常工作电流60A,最大电流200A
通常电机电缆载流量按工作电流的1.3-1.7倍选择,看你最大电流不小,就按100A选取电线
再,考虑汽车内空间狭小,散热差,走线一般需要穿管,夏天温度高肯定超过25℃,这些因数导致电线按正常载流量7折计算
所以,选线要按100A/0.7=143A选择,根据铜芯导线标称截面积与载流量的粗略关系计算,选35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内部肯定很短,我只要知道10平方够了即可以

当然是越粗越好,不过10平方优质铜线足够。

网友:
粗了压降小,压降小,这点挺重要,所以16平方走起。

网友(2020-08-29):
10个的线足够了,因为一般电车的功率输出也就1个千瓦左右不了4KW,除非你带两个妹子天天爬上坡。

网友(2020-10-19):
计算应该是根据压降计算,25平方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