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得到一个STM32F407开发板

楼主(2020-07-20):
目测各种功能还比较齐,然后要从哪里开始学呢?
B站上有正点原子,秉火,普中,和这个板子都不完全兼容,下了正点原子的资料,查了一下和这个板子都不兼容,程序都要改,有点困难。

网友:
我用过正点原子的例程挺好用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板子与例程不完全匹配也不是坏事,实验例程的过程中、改例程首先就要弄懂例程而后才能将例程做适合板子的修改,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而且是事半功倍的方法。

网友:
先弄清板子的配置,就是各硬件的连接关系,然后再考虑跑程序

网友:
的有原理图,不然没法配置IO

网友(2020-09-29):
这个晶振真高。。

网友:
看着密密麻麻的头大。。。。。。

网友:
改程序才能加深理解。。反正我都是改。。。自己不写。。理解了写不写都无所谓了,例程多的直接复制粘贴多方便。。最重要的是理解

网友:
收藏了等待楼主更新

网友:
这块板子的设计很有特点,晶振两脚的引线明显不等长,并且主晶振也不是常见的,似乎有点象老式晶振。

网友:
建议咸鱼原子的PCB 器件移植过去  相对而言软件移植工作强度大得多

网友:
搜官方的资料学习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