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淘到的一个小音箱,一开就是最大音量,有办法处理吗?谢谢

楼主(2020-07-20):
淘到的一个小音箱,一开就是最大音量,有办法处理吗?谢谢

楼主:
每次都是打开快调小音量,太难了

网友A:
音量开最大,喇叭串个电位器机械调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开最大,喇叭串个电位器机械调音

用两个钮调音量?原来的是按键式的

网友B:
如果是电位器调音,
自然是检查电位器,

如果是由主控芯片控制的音量,
那就先尝试刷固件,
无效的话硬件的可能性就大了,
主控芯片和功放芯片都有可能了

网友C:
自己加个电位器简单实用,找到主控芯片的音频输出脚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个电位器简单实用,找到主控芯片的音频输出脚焊上

按键式的可以换电位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位器调音,
自然是检查电位器,

不会刷固件

网友D:
自己装个开机静音电路其间手动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装个开机静音电路其间手动调小

谢谢,这个还不会打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还不会打操作

就是找到功放输入脚接IO微法电解电容开机后的几秒钟(时间可调整)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式的可以换电位器的吗?

功放输入前加电位器。。按键将音量调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