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空气净化器2S电源板进水,求参数

楼主(2020-07-20):
有四个电阻求参数!

楼主:
已检查保险、桥堆、mos管已完蛋,四个贴片电阻找不到参数,各位大神有谁知道?

网友:
应该就是4个0.01普电阻吧。

电流采样电阻用这么小,看着芯片精度很高的样子。

网友A:
我的也是电源板进水,炸了一波,没修,直接扔了个19V笔记本电源进去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电源板进水,炸了一波,没修,直接扔了个19V笔记本电源进去完事

已经买了24V5A拆机电源改好

网友(2021-02-03):
求次电源开关原理图

网友:
2S是啥样的?LZ只挖心脏出来,管中窥豹啦。

网友:
应该是四个R910 0.91欧 电阻 并联后在0.15-0.2欧左右 可以用5个1欧贴片电阻代替

网友(2022-01-17):
4个R9电阻,ABCD,分别为R910,R820,R820.R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