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的GPIO好像有点繁琐,有不有可以直接使用的库?

楼主(2020-07-20):
每个口都要先定义再使用,感觉好麻烦 ,有没有简单的库可以直接用的,就像scratch那样,选管脚,选功能,然后直接就可以用了。
自己编不是不行,就是懒。

网友:
你是在找STM32CubeMX?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A:
可以搜索一下ebox

网友:
繁琐吗?不觉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搜索一下ebox

还真有啊。

网友:
cubeIDE,去st官网下,图形化设置,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
别用STM32CubeMX,垃圾软件.
自己写个小库,包含几个函数,然后调用就行了.

网友:
CubeMX很差?我觉得对新手而言非常好用

网友:
最直接就是自己配置寄存器操作,编译后的代码也小。

网友:
stm32有的芯片用arduino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