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固态U盘

楼主(2020-07-20):
我发这个帖子是会得罪人的,但是还是不得不说,市面上基本所有的固态U盘我都试过了,可以看我 的帖子,我要得罪人的说一句,就是希望将来改进吧,2258H BGA316单贴的U盘主控板,设计是有问题的,要把所有的5个电感都换掉,跑大容量如512G的颗粒才能跑完,而且温度上了100以上,掉固件!如果大家真的想体验一下58H,(当然还是希望先购入46EN,毕竟是最成熟的方案,黑色和骚紫色的板子都是一样的)还是去微冷家的2258H固态U盘吧,微冷家的唯一缺陷就是板子不能支持双晶颗粒,单晶的1G价格贵10块钱!温度确实是最好的,跑圈控制的是最优秀的,板子也改成骚紫色了!五路DC输出4路这个芯片贵是贵一点,但是使用起来真的是最好的,从过来人说不要为了省10块20块钱将来后悔现在的选择,比较58H最起码是要上500G的容量,现在的颗粒价格简直就是白菜,X鱼上随便的256GX2的颗粒,两个才170元, 群里的有个朋友用老版本的居然主控跑圈虚焊了,所以58H的电路板设计真的是一件体验功力的事情,各种取舍真是一个复杂的选择,
  也请大家不要说我是乱说,看过我从前帖子的人再发言!

网友A:
基本不玩三星的颗粒

东芝和镁光的基本足够用了,我不是性能追求者

现在2258XT U盘配合BiCS3非常好,没什么问题。如果搭配SM3280更好,基本没什么高温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玩三星的颗粒

东芝和镁光的基本足够用了,我不是性能追求者

我倒是用46XT单贴的版本,250G也够用了,而且个人用大S的MLC也没感觉差到哪里去

网友:
方力的58h配东芝tlc呢?想搞一套

网友B:
316的58H板子我虽然没玩过,但看商家介绍里有提到这货温度奇高。你也只是说了大实话,相信开明的商家也不会怪罪于你。
倒是玩过双贴152的58H,也是热的一批,分分钟上90度。

微冷家的板子,下次上货的时候带上2片体验下

其实吧,固态u盘本身就是发烧友的玩物,温度不高就不叫发烧了

网友C:
微冷的58H固态U支持双晶,三星K4B8G窄的这种,宽的放不下
58H也可以256G不掉速,搭配K9PKGY8S7A、K9HKGY8S5M等这种3DMLC
512的TLC当然更香

网友D:
个人感觉固态u盘本来就是个奇葩一般的存在,用m.2硬盘盒它不香吗!主控板加盒子搞便宜点的60到80就搞定了!

网友:
所以你不如 msata ssd 装个 msata 壳
跟zippo打火机一样大,挂根usb线

网友E:
微冷家的店名叫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固态u盘本来就是个奇葩一般的存在,用m.2硬盘盒它不香吗!主控板加盒子搞便宜点的60到80就搞定了! ...

怎么说吧,个人喜好,你说的m.2硬盘盒不大吗?拿起来方便吗?还要收纳线,多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冷的58H固态U支持双晶,三星K4B8G窄的这种,宽的放不下
58H也可以256G不掉速,搭配K9PKGY8S7A、K9HKGY8S5 ...

人狠话不多,能让您出来说句话很不容易的,呵呵!
请看帖子的人以 绵1992的为主,至少到目前为止除了厂家,国内也没有见过比这位仁兄玩58H和TLC更厉害的了,主要是做事严谨!
也请楼下的能看到的也去X鱼看一看,就是--------绵1992!
58H 2T的U盘就是这位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6的58H板子我虽然没玩过,但看商家介绍里有提到这货温度奇高。你也只是说了大实话,相信开明的商家也不会 ...

记得要上骚紫色的,可惜骚紫色的外壳早就没货了,蓝色的还有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记得要上骚紫色的,可惜骚紫色的外壳早就没货了,蓝色的还有一点!

骚紫色的外壳?!什么样子的 有样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骚紫色的外壳?!什么样子的 有样图吗?

过几天就上市了,我早就预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过几天就上市了,我早就预定了

那不是骚紫的吧,骚紫群主没采用?
他圈出来的是粉色 蓝色 绿色 (都是浅色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不是骚紫的吧,骚紫群主没采用?
他圈出来的是粉色 蓝色 绿色 (都是浅色那种) ...

他说有,我具体没深稳,以前见过紫色,可能是DIY的,确实漂亮

网友:
求卖颗粒靠谱的咸鱼卖家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E:
微冷家的店名叫什么呢?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搜“天已微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