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E换电电池拆解

楼主(2020-07-20):
电池来路正常,后台被锁押金退不了了。。只能拆了。60-10的锂电池。拆的时候从底下拆,T8螺丝刀直接拆。然后抽出来就可以了,电池密封的很好防水好像还充了二氧化碳气体防止着火,螺丝拧下来里面有气体压力涌出来。用的亿伟2550电芯,这个电芯很不错在很多比较大的公司方案里面都用的这个电芯,小米滑板车也用的这个电芯。电池只要见光就锁了保护板有光敏电阻。用的一个32单片机加BQ76930系列芯片

网友A:
做工相当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相当不错了

做工确实没的说

网友B:
见光了听说是飞一根线就可以继续用了。。啥也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光了听说是飞一根线就可以继续用了。。啥也不用动。。

不用了,改成48v换保护板,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池接下去怎么拆

网友C:
这是要继续拆散了组成48v12.5AH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继续拆散了组成48v12.5AH嘛

嗯,或者改成48-20  因为有两块,租电池一次都是两块并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或者改成48-20  因为有两块,租电池一次都是两块并联的

那就牛掰了,最大可以搞成48V25AH了,期待楼主后续组电池包的报道

网友:
做工不错,充气体我猜也是防水用的,防火防不了

网友D:
电池箱里面充二氧化碳可能有点防火和防水作用。共享的产品太坑,押金退不了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箱里面充二氧化碳可能有点防火和防水作用。共享的产品太坑,押金退不了是问题。 ...

押金不高,500

网友E:
见光就锁,这个有点狠

网友(2021-05-26):
保护板上两颗大电阻是干啥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见光了听说是飞一根线就可以继续用了。。啥也不用动。。

怎么飞线  求指教 这个保护板网上才卖10块钱  看起来质量很好啊 想买个用

网友G:
E换电是最难破解的,做工确实好,只能拆保护板自己换保护板用吧,而且底部充电接口还不是品字口

网友:
做工用料都很奢侈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光就锁,这个有点狠

估计不是防拆盗用,而是内部短路打火防止自燃才产生断路保护的,亦或防外壳破损导致进水短路,共享产品安全第一,出了问题损失要比充电宝本身贵好几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G:
E换电是最难破解的,做工确实好,只能拆保护板自己换保护板用吧,而且底部充电接口还不是品字口 ...

质量看起来是真的好,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飞线  求指教 这个保护板网上才卖10块钱  看起来质量很好啊 想买个用

那个帖子不见了,好像是被删了。。。被钓鱼的一哥们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