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以为坏掉的破壁机搅拌杯,要被自己蠢哭了!!!

楼主(2020-07-20):
还是那个金熊破壁机,换好电机后放上搅拌杯测试,居然又提示E1
测试搅拌杯感温头触点,竟然开路了,原来测有85k左右电阻,应该是100K的NTC
这时偶根本没意识到是没盖搅拌杯盖子的原因,因此在歧路上越滑越远

一起来看偶蠢哭了的折腾吧
搅拌杯全貌

拆掉耦合器(参照电热水壶的叫法)

再拆塑料底座

这块“月食”铁板是用来夹紧发热盘和固定塑料底座的

感温头触点的有关的两根细线穿到手柄去了

撬开手柄,原来塑料只是玻璃手柄的隔热护套

细线穿到手柄顶部的位置

底座上一根细线又穿到铁板之下

测两端,电阻大于2M

拆掉铁板,螺丝固定的应该是过温保护开关

先来个合影

偶不知道为啥发昏,把手柄里的小塑料块当成是感温NTC:sweat:

就找了俩50K的NTC串联

剪断换了上去

一测电阻,悲剧了
偶才意识到做了蠢事

楼下开始拨乱返正之路

楼主:
把发热盘上的拆开看看

有两个230度10A的温度开关,用来防止干烧

盖板硅胶片上固定的才是真正测温的热敏电阻

扒拉出来看看

玻封的NTC,电阻就是85K左右

折腾时,发热盘掉进去了

密封就靠这个硅胶圈

总得复原哈
把手柄里的塑料块切开
里面的玻璃管碎了一地,就像个偶脆弱的心

既然是干簧管,盖子对应位置就是磁铁了
偶的蠢让偶白白瞎折腾这么久

找出以前撸的微型塑封干簧管

粘在原塑料块上

回装,这次测试终于记得盖上盖子了
没有E1,正常加热了

加热功率只有850W的样子,烧水不给力

好了,这次真是蠢哭了,没坏的给修坏,转了一大圈,浪费大把的时间、精力和材料
唯一的收获就是对搅拌杯结构有了进一步了解,下次就不会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了,如果还有下次的话

网友A:
我家热水壶不放壶开机也是E1

网友:
我咋想说一个词:“渣渣!”

网友:
谢谢分享,这还算好的,我把玻璃杯体给打碎了,售后要价300换新,最后淘宝买了个杯体,自己把发热圈和手柄装上去,唉,痛失90大洋

网友:
差点就误入歧途了,哈哈

网友:
之前换的电机没搞错吧。

网友:
第一篇就叫元首的马失前蹄
第二篇就叫元首的痛定思痛
第三篇就叫元首的救赎

网友:
人不可能老走直路。只是上了一课。

网友:
比起拆空调电容拍照后手机照片突然消失乱插烧掉压缩机才发现外壳上有接线说明只好重新买一台空调的来说已经算很好了。

网友:
人有失手,可以理解的

网友:
哈哈,煮饭的电压力锅也是盖子里藏有磁体,对应的锅外壳是干簧管。不盖盖子不干活

网友:
家里的电压力锅盖子松了也是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热水壶不放壶开机也是E1

估计相关行业标准里规定没检测到杯、壶啥的都显E1吧

网友:
老鸟翻车,围观顶帖

网友:
哈哈,下次元首应该是被自己丑哭的吧

网友:
茶吧拿下壶就是E1:lol:

网友:
有些搅拌机是使用霍尔零件来作感应开关的

网友:
电动旋转的小家电为了安全,都有保护开关,微动的、按压接通的、干簧管的、如果不转,应先找这个开关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