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2.7v,3000f超级电容

楼主(2020-07-20):
之前拆下来的一组2.7v,3000f的超级电容,现在拆了一个出来看看能不能在头上打接线孔,拆之前已经用电阻丝放电一两个月了,里面是没有电的了可以放心拆,看图。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洗衣机电容了吧

网友B:
做点焊机多好,竟然拆了。。。。。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拆了好浪费哦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动力电池卷绕结构,电解液挥发比镍氢快不少。

网友:
深入研究,很深

网友D:
可惜了。就是为了看看柱极能不能打孔?柱极可以用铜片(粗铜丝)套上用螺丝锁固。据说里面的液体就是纯水。

网友:
謝謝分享,最後一張拍糊了啊。

网友:
这东西和电解电容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
可以用电饭煲的发热管放电

网友E:
超级电容和普通铝制电解电容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级电容和普通铝制电解电容有啥区别?

相同体积相同电压,法拉电容的容量要大上万倍。

网友:
点焊机就是这电容两个串联,暴殄天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洗衣机电容了吧

你这ai机器人回帖怎么智商还往后退的呢

网友F:
谢谢分享。不用拆开,直接用钻头开孔,如果失败,还可以抢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不用拆开,直接用钻头开孔,如果失败,还可以抢救。。。。。

就怕钻过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拆了好浪费哦

我还有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点焊机多好,竟然拆了。。。。。

做了一个变压器的点焊机10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了。就是为了看看柱极能不能打孔?柱极可以用铜片(粗铜丝)套上用螺丝锁固。据说里面的液体就是纯水。 ...

味道不好闻,我还有十几个是链接的,没拆

网友:
出不便宜点出几个给我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