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刚买的千百样树莓派 2B/3B/4B 无线键盘(板号CXW-MT0688)

楼主(2020-07-20):
拆一个刚买的千百样树莓派 2B/3B/4B 无线键盘,早几天在网上瞎逛发現了这款迷你无线键盘还带触摸板觉得蛮好玩的于是下单购回,收到后立马拆了看看

包装合,全E文,估计是外贸货,吐槽一下这图片明明都转正了,看缩略图,在电脑上看都是正的只要上传就横过来了,将就看吧

找不到生产厂家就一个E文中国制造

说明书就一张小纸片还是E文

主体

开机后左边一兰灯长亮,一段时间无操作便熄灭进入待机状态,按任意键可恢复

三种颜色键盘灯,耗电有点大电流在30到40mA左右,不亮键盘灯耗电约1到2mA

背面,电池仓盖

电池仓内装有一块300mAh锂电池,2.4G接收头也收纳其中

电池

2.4G接收头

拆开后一大块电路板上稀稀拉拉为数不多几个元件

电路板反面是按键及触摸板,按键是用的锅仔片

触摸板

按键应是硅胶的

元件细节

CXW-1800

电池触点

充电插口

开关

和荣耀V9比大小

做任何操作黄灯会亮

插上电脑试用,win10系统即插即用,感觉各个操作很流畅无卡顿现象,尤其是看小说拿在手上操作相当方便再不需要手伸老长去键盘操作,很滿意而且价格也不高

END

网友:
看上去像是空中飞鼠键盘的产品,以前我父亲也买过一个,只不过没有触摸板鼠标和圆环等功能键。

网友:
還過得去吧,外貿訂單

网友A:
这种按键打字手感怎么样?

网友B:
树莓派在那里?没看到。

网友:
这样的做工才是好的键盘了,终于遇上好货了

网友C:
楼主不厚道啊!这么好的玩意居然不上价格,不过关键词还是很到位,立马下手了,20包邮,谢谢楼主介绍

网友D:
我也马上下单了一个,不带灯的18块钱包邮,
感觉那个灯太亮了而且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厚道啊!这么好的玩意居然不上价格,不过关键词还是很到位,立马下手了,20包邮,谢谢楼主介绍:prais ...

不是怕有广告的嫌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键打字手感怎么样?

可能只方便用拇指,毕竞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在那里?没看到。

广告是这样的照本宣科而己

网友:
也买了一个,放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方便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马上下单了一个,不带灯的18块钱包邮,
感觉那个灯太亮了而且没有什么用 ...

特意确认了一下背光可以关闭,没多大用,比没有好,如果不能关闭那就果断选择无背光了

网友E(2021-04-13):
现在这键盘还好用吗?

论坛还真有人拆解这玩意。。。

改天撸个来做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键盘还好用吗?

一直在用,蛮好用的

网友F:
入手了一个无背光电池款的,加了个电池座改成了锂电。想改成有线的,但那个USB口接电脑不能识别,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有线。

网友(2021-12-11):
这个键盘还是有点大,键粒软,用着不舒服而且不能完全盲打.可能和我手小有关吧.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F:
入手了一个无背光电池款的,加了个电池座改成了锂电。想改成有线的,但那个USB口接电脑不能识别,不知道是 ...

请问怎么改的?可以告一下j3y周围的电阻多大吗?

网友(2022-07-23):
引用 网友F:
入手了一个无背光电池款的,加了个电池座改成了锂电。想改成有线的,但那个USB口接电脑不能识别,不知道是 ...

+1

网友(2023-10-27):
引用 网友F:
入手了一个无背光电池款的,加了个电池座改成了锂电。想改成有线的,但那个USB口接电脑不能识别,不知道是 ...

Fn+F3
看能不能打开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