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维修达人,稳压二极管上标5v是否就是5v稳压二极管了

楼主(2020-07-20):
弄坏了一个电炖锅,上面的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A:
不相信你可上电源测一下

网友:
是5v稳压管

网友B:
可以拆下來,串個分流電阻,實際測試一下。。。。
也可以跑一跑線路分析分析。。。

网友C:
旋转一下估计还有字,比如5V1  就是5.1V

网友:
随便找个手册看看吧,标称5V,实际上是个范围,不是标准的5V,而且这个稳压的电压会随着通过的电流大小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相信你可上电源测一下

坏了 ,正反向电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一下估计还有字,比如5V1  就是5.1V

坏了 ,正反向电阻大 后面还有一个2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下來,串個分流電阻,實際測試一下。。。。
也可以跑一跑線路分析分析。。。
...

坏掉了 ,正反向 电阻大 一头是接到5v单片机的

网友:
一般稳压管很少有表整数电压值的,一般是3V9, 5V1, 6V3, 9V1之类的。

网友: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 ,正反向电阻大 后面还有一个2字

那就是5.2V的

网友D(2021-12-19):
引用 楼主:
坏了 ,正反向电阻大 后面还有一个2字

你用指针万用表还是数字万用表测的电阻值?

网友:
5V一般没有,通常是5.1 5.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指针万用表还是数字万用表测的电阻值?

数字的
字数不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的
字数不补丁

数字万用表测试晶体管(包括二极管),只能用二极管挡,不能用电阻挡,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