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 16.7A电源板 D个12V电源+直流马达调速二合一

楼主(2020-07-20):
  手中有一块12V  16.7A的电源裸板,尺寸小巧,看样子质量不赖。没有合适外壳一直吃灰,最近淘了一铝合金外壳尺寸比较合适,看着上部还有空间,就把直流电机调速板放进去,弄成12V电源+马达调速两用,用于小台钻调速很给力。
  过程简单,就是前后面板开孔及组装,开完孔零件组装完,上螺丝时一看电源板长1mm多一点点,因为元件太靠边,连1mm也不能磨去(原来量过尺寸长101mm多点,壳子100mm,后来忘了这事),然后又找了一块废PCB  1.6mm加在前面板与壳体之间,完美解决了,过程如下。

  1.  先看看12V 16.7A电源裸板,同步整流的101.xmm  *  50.xmm *35.mm

  2.  直流马达调速器,调速电位器  指示灯  正反砖按钮开关  引出来方便接到面板上

  3.  面板开孔

  4.  废了的PCB做了个垫子,解决外壳短1mm多的问题

  5.  重新接线安装前后面板,前面的香蕉插座输出12V,调速   指示灯  正反转按钮也放到前面板;后面板8字电源插座和调速输出。

  6.  安装完成

  7.  马达通电试验

  8.  按下正反转按钮,指示灯会短暂闪烁,下图指示灯截取视频的,相机拍不到

  9.  马达运转图,可能没有视频直观

这个小巧的12V电源 +  直流马达调速器组装完还是比较满意,由于空间紧凑无法加小风扇 电压表。

网友:
外瑞古德很漂亮~

网友:
这电源板好多IC呀

网友:
             电源好货!

网友:
这电源我也有一个,

网友A:
这电源做工真好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做工真好哪搞的?

隔壁一乐那边的,好像价格不便宜。

网友:
电源真不错,用料好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不错,小家伙,大能量。。。。

网友B:
人肉雕刻机啊哈哈,不错不错
超出该会员打赏

网友C:
这直流马达调速板的功能是不是用一个12V锂电钻开关也能代替?
楼主的做法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样再短的外壳也不怕了,大不了找块方木掏个洞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肉雕刻机啊哈哈,不错不错
超出该会员打赏

用小台钻声音小,用切割机动静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直流马达调速板的功能是不是用一个12V锂电钻开关也能代替?
楼主的做法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样再短的外 ...

1.部分功能代替不了
2.那也不能加太长,长了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