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光宝的汽车配件 见过吗?光宝升降器电机控制器

楼主(2020-07-20):
看看做工用料

网友A:
做工马马虎虎,应该不贵的吧

网友B:
再怎么要你大几百,也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马马虎虎,应该不贵的吧

长城的 贵不贵的另说 市面买不到新的 4s不知道 汽配城网上都是仿品 没有原装货 仿品也就一百多 这种设计没有直接两根线直通电机把电路做在总开关上好 这个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要你大几百,也没法

哈哈 配件按照车价递增

网友C:
这是哈弗H3/5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哈弗H3/5的吧?

对 娘胎带来的

网友D:
东莞清溪的光宝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 娘胎带来的

为什么要放块小板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莞清溪的光宝吗??

不清楚 没有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放块小板在外面?

这个得问设计师 一般的车都是在总开关里面 德系的电机上有电脑 其余的车都是只有电机两根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得问设计师 一般的车都是在总开关里面 德系的电机上有电脑 其余的车都是只有电机两根线的 ...

一个电流检测,到顶到低,电流突增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流检测,到顶到低,电流突增停转?

这个六个接线柱只有三根线 一正级一负极 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我不清楚 里面ic还挺多的 估计是一键升窗 防夹手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六个接线柱只有三根线 一正级一负极 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我不清楚 里面ic还挺多的 估计是一键升窗 防夹 ...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