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电信天邑TY1208-Z强刷 刷机工具+固件++

楼主(2020-07-20):
一年前朋友给了一个天邑TY1208-Z机顶盒,一直想刷机,网上找了很多教程有的太过与复杂,有的不适合,最后还是注册了个别的论坛的账号买到一个固件刷机包,可是拿来后还是不行,这个要求有TTL小板激活,折腾半天,跑码工具只成功跑码一次,后来再试都不管用。后来有人指点下轻松搞定!在这分享给各位!各位看下,这个版本只适合这款盒子,大家看好了我先发的这个只适合这个版本的处理器,刷错可能会变砖下面我发详细的方法:准备材料、双头USB线镊子一个,小螺丝刀一把,刷机工具建议运行在WIN7系统下,下面是重点:先拆开盒子,找到图上的4R19电阻,用镊子对地短接记住是下面那个点找到后下来配置刷机工具(固件和刷机工具链接挂在最后)安装包必须装在C盘装在别的地方可能出问题,正常运行后正常加载固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打开软件安装目录用安装包里面的这个文件夹把安装包里面的这个文件夹替换掉后重新打开就行。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固件加载完后把途中的前两个对勾去掉然后就可以开始表演了调试好刷机工具,加载好固件拆开盒子找到4R19(上图有图示)对地短接后插USB线就行(只插USB线别的不用插)然后刷机工具就能识别到了(一般是先要识别新硬件然后等驱动加载完成后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直接点开始就行完成后拔掉USB线,装好壳子就可以正常使用,里面当贝市场已经装好。剩下的就各位自由发挥。下面链接我还会挂一个S905M2的一个固件,我没试过,各位有需要可以试试!固件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0210&extra=
天邑, 刷机

型号

网友(2020-11-18):
刷机包在哪里?

网友(2020-12-30):
我要的包呢?

网友:
回个帖子有那么难吗??...举手之劳罢了^.^谢谢合作...

网友:
程序走到4%就报错了。不能刷机成功。

网友(2021-01-29):
你刷的不是这个包吧。。。

网友:
哪里了人拍怕人陪让群是是是是是是

网友:
你的是陕西的,我的也是不知道还需要双头usb不

网友(2021-03-10):
给个固件试试

网友:
怎么界面不一样呢,我的就不显示hub1-4什么的,能指导下吗,而且电脑也不识别,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2021-07-15):
刷机后WIFI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后WIFI能用吗?

WiFi正常,我还试过免驱蓝牙接收器插上都能用

网友:
专用刷机工具和固件 qlos_ty1208z_s905mb_1+8_emmc_20200527
能不能发到我邮箱jm8888@vip.qq.com
谢谢

网友:
1%报错,Romcode/初始化DDR/下载数据/读取镜像失败

网友:
1% Romcode/初始化DDR/下载数据/读取镜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