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D 1KW/60V电子风门增程器

楼主(2020-07-20):
小巧轻便的静音增程器,只有5公斤。没见摩托车用的点火器,这个是不是不需要高压包怎么接线呢

网友:
电动自行车用的吗?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价格和电瓶相当,做工精致的四冲程48V 500瓦发电机

楼主:
两轮电动车上拆下来的

网友:
看上去可能是电子点火的方式,效果好于线圈发电点火。

网友:
电动车拆下来啊,感谢老大精彩分享了

楼主(2020-09-27):
万能点火器型号

楼主(2020-11-0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价格和电瓶相当,做工精致的四冲程48V 500瓦发电机

这个是60伏1000瓦的

网友(2021-01-25):
看看我这发电机是不是像139f割草机化油器,它的油泡油泵作用是什么,哪位大师给讲讲

网友:
这种化油器好像没有浮子室吧

网友:
这么小的化油器下部,应该没有浮子室吧?那它又是怎么保证油面位置的?它底下是真空膜盖

网友:
这种化油器谁拆过

网友:
我这种800瓦48伏的也需要高压包的,是电子风门和步进电机自动控制的油门

网友:
线太短了,不点火,接触估计不太好想截短又怕线不够长了,单买线好像没有

网友:
为了这根又买了一整套

网友(2021-03-09):
我的星月神增程发电机也拆下来了,拆之前大概记了下各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60伏1000瓦的

我那好像是800瓦的,48伏

网友:
图一右下角不是高压包吗?

网友(2024-06-30):
我想知道这个的点火触发感应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