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F47万用表游丝乱动圈断试修

楼主(2020-07-20):
同学的三块故障指针万用表,之前的MF50和金川MF47都是电阻档问题已解决。而这块则是表头游丝乱动圈断,经过尝试修整,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表头组件

动圈轴承组件

动圈轴承组件分解

取下的动圈

乱套的游丝

侧面

简单固定动圈

初步修整游丝比较难,还是需要焊下来试试吧

找到了断线端

重新焊接,之后测试线圈电阻为1.62kΩ,比较幸运!

可以安心修整游丝了

先使游丝间距尽可能均匀

然后调整游丝的每一圈都处在同一平面

焊装游丝

侧面看看

可以安装了

遗憾,满偏电流超出设计47uA太多了,应该是磁钢有失磁情况

用DT830-VAR-1819电压电流基准源50uA测试

电流档分流电阻54Ω及540Ω断路

同时插孔锈蚀严重等,放弃继续维修!

网友:
三块表,修好俩,这怎么也得请老哥吃两顿烧烤

网友:
调整游丝是精细活,不好搞呀
等牙膏ing

网友:
指针表还是不够数字表方便,读数准确了

网友:
修了也没精度了吧,失磁就比较麻烦了,个人很难充磁。

网友:
游丝儿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成色太差了

网友:
调整游丝这活一般人干不了啊

网友:
调整游丝的效果佩服。

网友:
看上去挺难修的,虽然游丝外形复原到没问题的样子,但是内部应力存在问题。

网友:
楼主好手艺,支持一下 !

网友:
差一点点,可以调整磁分路试试。
还可以加个小磁铁试试,要找好位置。

网友:
都修了大半,别烂尾。当死马[医,充磁,或调整那磁铁片

网友:
总共花多少时间了?以前试过弄游丝。花了两小时头晕眼花的也没弄好

网友:
大婶就知道天天玩婊子。。。。。

网友:
牛掰了,有个上四72年的MF30,动圈烧断,25¥包邮买个四川的表友了,邮费花了15¥哈哈哈,T_T

网友:
游丝真是不好弄,变形后很难调整成原来的力度

网友:
这帖子的图我在我好像在仪表网也见过,一模一样的。

网友:
手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