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5寸的sata笔记本机械硬盘怎么让它通电就转

楼主(2020-07-20):
短接对应的数据引脚不管用呢。
但是短接同样的引脚对3.5寸硬盘有效。

网友A:
不是每款硬盘都有效。以前我做电磨,试了2个硬盘短接都无效,第3个短接才有效。

网友B:
只拆过3,4个硬盘,无论老ide还是sata短接都无法起转不停。

网友C:
可以尝试用TDA2030做一个运行电路,只用3个2030,没有多余外围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用TDA2030做一个运行电路,只用3个2030,没有多余外围原件

有这个的电路图吗,我也有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款硬盘都有效。以前我做电磨,试了2个硬盘短接都无效,第3个短接才有效。 ...

原来还要区分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拆过3,4个硬盘,无论老ide还是sata短接都无法起转不停。

有相关的转与不转的列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用TDA2030做一个运行电路,只用3个2030,没有多余外围原件

求电路图。
另外,TDA2030是音频放大电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转与不转的列表吗

没,老站我用硬盘电机配调速器做了个电磨,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电磨大家都用来磨什么东西?能磨刀不?

网友:
我的短接虽然不停转,但是会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