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gps定位器里的手机卡还能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0-07-20):
gps定位器接了锂电玩了一阵后就失去兴趣,一直闲置。

今天把卡拔下来先塞到功能机里,功能机有信号,显示中国移动,多了一个rm1标识(百度了一下大概率是漫游的意思),但不能上网(手机apn是cmnet,gps定位器发送指令apn显示的也是cmnet),没打电话怕物流卡会封。

然后又放进破解后的电话手表里(触屏无效那个),有信号,但时间一直无法更新,证明无法上网。

需要改apn才能上网?对物流卡不了解。

楼主:
或是卡和定位器做了捆绑,其它设备就没法用?

网友:
??移动的换卡槽就失效

网友A:
绑定可能不会,我把新买的卡放到去年买的过期的GPS里,能用。所以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
现在放回定位器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定可能不会,我把新买的卡放到去年买的过期的GPS里,能用。所以还是设置问题。 ...

那就是apn设置或是卡结构问题了。

网友B:
我会告诉你我放在了pos机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告诉你我放在了pos机里么?

能放手机或上网设备吗?

楼主:
用安卓机改了apn:cmiot也不行,估计能识别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