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一般的台式功放太大了,那就DIY台小型的2*35W数字功放。

楼主(2020-07-20):
由于是打算在自己办公室电脑用的,不想用太大,所以想DIY台小功放,TDA8932数字功放音质不差,就用TDA8932数字功放模块制作,前级音量用PT2314,功放内有收音部份,收音用RDA5807M,控制采用STM32F030K6T6,显示用0.96寸彩色液晶显示组成。
以下是制作的图片,功放部份PCB是打样的,由于每个月2次打样机会用完,所以控制部分PCB是热转印法做的。

外壳如下,比较小型。

把电路板放入去看校果。

由于不想在面板打显示孔,面板太厚了,如自己用工具开口,会比较难看,所以用PCB搞个显示外壳。

程序编写中

PT2314的音量控制有2个,一个在音频选择后,另一个在音调后,前个有70DB的控制量,后个只有30多DB,所以音量的程序编写采用控制前个音量,所以出现PT2314的第6脚及11脚的输出受音量的控制,电平输入指示原来设计是接在这的,电平指示不能用,所以就改为只显示外接输入的电平,收音机不显示音频电平,所以电路板加了改动的飞线。收音部份的天线是用音频输入音频线的地线。

以下为内部结构,由于使用中发现集成比较的热,所以加了散热板,与外壳直接接触,把集成的热通过外壳散出去。

以下为正在工作中的图片,电源用24V5A的电源。

以下为操作界面,以下为外接输入,

当输入为电脑时,长按旋钮,就进入音调增益页,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以下为收音界面。

当输入为收音时,长按旋钮就进入收音设置,短按旋钮就进入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及参数保存。

以下对应的图纸及程序。使用方法,短按选择输入(电脑或收音),左右旋为音量,当输入为电脑时,长按进入音调增增益,短按进入对应设置,左右改变设置值,长按退出音调页,当输入为收音时,长按进入收音设置界面,短按及左右旋为调收音参数。电平显示只在输入为电脑时有效。由于PCB设计有错,所以没有PCB的图,电路图是对的。程序由于刚写好,写得比较乱,能用,可能有BUG,在实际使用中再改动。

网友:
大工程,不过屏幕出来太丑了

网友A:
有点尴尬....HIFI是不可能的,效果可能就百元级有源音箱

网友:
求个外壳链接

楼主:
这个是多年前买数字功放的外壳,里面的东西拆了用于其它地方,现在用上它,所以没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尴尬....HIFI是不可能的,效果可能就百元级有源音箱

HIFI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只要自己喜欢那就是HIFI!

网友:
屏幕如果内嵌就好了。

网友:
这个钣金工艺厉害了,要不要免费给你切割面板

网友:
近几年数字功放越来越OK了。

网友:
大师又放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FI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只要自己喜欢那就是HIFI!

对的,自己HIGH那就FINE嘛,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多年前买数字功放的外壳,里面的东西拆了用于其它地方,现在用上它,所以没连接。 ...

看着像 伟良的

网友:
大工程。劳心、劳力、耗时。发烧的明显症状!

网友:
你这是大工程是城乡结合版

网友:
显示屏的外凸确实明显拉低了产品的颜值。

但是不得不服的是想法和做法

仰视。

网友:
厉害,再把旋钮改成电调就全部数字化了。

网友:
汽车功放芯片百年飞利浦

网友:
我是整了两台安桥FR-X7之类的组合机头,什么都有了带 音箱才400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