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仓库监控方案

楼主(2020-07-20):
某仓库,1万方,层高6米,问个经济的监控方案,平时能看个货拉哪里去了,验货打包区域希望能看到打包了什么商品。个人倾向POE供电的,这样只拉一根网线就可以了。

网友:
没图怎么出方案

网友:
我觉得POE供电的方案就很好,去吧皮卡丘

网友:
一层一个POE主交换机,摄像头根据现场选就可以了.

网友:
这配色是不想让人看到吗

网友A:
乔安,有个poe,300万像素的套餐,看要多少摄像头。不就接几根线网线吗,还用出方案啊

网友:
POE的摄像头,交换机都不便宜。
要想简单就得多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乔安,有个poe,300万像素的套餐,看要多少摄像头。不就接几根线网线吗,还用出方案啊 ...

希望能推荐个摄像头的具体型号方案

网友:
一万平仓库?你的打算 装几个POE 摄像头?
我 这有台 空闲 H3C  48个全千兆口   POE供电   二层端口汇聚 可网管  S5600  交换机,  合适嘛?

网友(2025-08-25):
你这个底色太给力了

网友:
最经济两边错开对摄8个摄像头搞定

网友:
这个配色 里面的字都看不见

网友:
这个肯定一套Poe监控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