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华硕ASUS ADP-65DW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7-20):
一个华硕笔记本电源无输出,型号65DW,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
外壳采用超声波焊接,只能大力敲开了,

拆开后发现保险下方都黑了,整流桥也短路了,拆下保险和整流桥

电路板很简洁,应该是山寨出品,采用的OB2269方案

烧坏的保险和桥堆

手上没有合适的桥堆,用了4个1N4007搭了一个

先焊上去试验一下,串上灯泡,防止放烟花

灯亮一下即灭,

测输出电压有19V

明天接个负载看看带载能力怎样

网友:
山寨的电源哦

网友:
这些元件根本不可能是台达在用的。。。

网友:
这么明显的山寨货,给笔记本用你也放心吗?

网友:
这是山上来的山货听说很值钱的

网友:
把本子烧了就不好玩喽!扔了算 了……

网友:
双漏电开关串灯泡够安全了!~

楼主:
这是我一同事在电脑城买电脑配的,应该是被JS换了。

楼主:
手上没有电子负载,用了10欧2W的电阻,5并3串,算下来电阻6欧,看看带负载能力怎样

楼主:
用微阻仪测量了一下,

带上负载,电压降到18.5V

负载电阻几秒变色,温度达258度,还在继续升,焊锡都熔化了

从带负载情况来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1-01-03):
外壳采用超声波焊接

超声波可以焊接朔胶外壳?

楼主:
塑料可以超场波焊接的,上下盖在调频振动下产生热量,直到熔化在一起

网友:
建议扔掉,山寨电源不可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