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07年生产的扬子FC-30交流吊扇,还能用

楼主(2020-07-20):
2007年生产的吊扇,还能用。

网友A:
我妈那边,还有个87年的吊扇,带拉线开关吊灯的那种,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妈那边,还有个87年的吊扇,带拉线开关吊灯的那种,也能正常使用

我家还有一个95年的美的塑料壳台扇还一直在用。前几天拆开上了点机油,含油轴承的。

网友:
97年美的窗式空调,应该是3匹的,二手买回来也7~8年了,现在还在用

网友:
滚珠轴承加铜线电机肯定耐用,就差没见到600转微风扇电机轴用滚珠轴承,只见到中联启动装置用一颗大滚珠轴承。

网友:
不错不错,老货有轴承,
上个月拆了二十年前的钻石吊扇,换了一对轴承,恢复青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妈那边,还有个87年的吊扇,带拉线开关吊灯的那种,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还是少用为妙了,风力小还不如落地扇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