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尺寸极小的嵌入式灯具,有点像酒柜灯或者MR11那种尺寸

楼主(2020-07-20):
尺寸好小的一个嵌入式灯具
输出电压是12V DC/AC的,跟MR16灯具一样
做工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是使用在什么场合的

灯具部分的面环
有电镀的,看起来质感不错

背面是卡簧
开好槽,推进去,就卡住了

灯珠,像起来像是CREE的,
不过,也有可能是国产高仿的
个人觉得应该是正品CREE的

铝基板的

灯板背面

驱动电源IC面,由于尺寸小

电子元件安放比较紧凑

另一面是贴片电感,和一颗插件的电解电容

这个灯总体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从做工和用料来看,还是一款比较良心的灯具了

网友:
看起来很地道

网友:
 电源板相当精致。

网友A:
明显是 科瑞的灯珠

网友B:
我就看到了4115高压开关恒流芯片哈哈

网友C:
这个是汽车改装用的“流氓倒车灯”,为了能塞进原来塞灯泡的地方,所以小,因为倒车灯不会长时间亮,所以散热很敷衍。

网友D:
那么简单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汽车改装用的“流氓倒车灯”,为了能塞进原来塞灯泡的地方,所以小,因为倒车灯不会长时间亮,所以散 ...

但这个灯泡,并不流氓啊,光色是黄光的,倒车不够亮

尺寸可能放放进,但要把原来的灯座拆掉

如果这样的话, 倒不如用原灯头规格的LED灯泡,使用会更方便

楼主:
用MR16灯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LED灯泡了

楼主:
确实不错啊

正反两面,利用率都比较高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浪费了,

尺寸也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 科瑞的灯珠

光看外观,不一定就是CREE的啊

我手上就是国产仿的,从外观来看,我也区分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看到了4115高压开关恒流芯片哈哈

跟MR16灯杯通用的线路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简单啊,哈哈

这个就是一个DC--DC的电路 ,所以线路看起来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
手电筒专用CREE灯珠不错,我那见到大多数是国产仿流明和505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