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6505无法识别三星s8的问题

楼主(2020-07-20):
以前捎带买的IP6505直流降压模块,号称支持QC2.0 QC3.0 支持苹果华为FCP等很多协议,今天测试了一下,普通5v手机充电没问题,唯一的一台高档机三星s8竟然无法充电,线是好的,改线插到原装三星充电头上充电电压是9v,可插到这个模块上,充电电压仅4.55v,充电电流极小,请教专家们是什么原因,两个模块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买的这种五六块的就支持

网友:
三星AFC协议

网友:
按照官方datasheet跑一下线路看看,正常是支持的

楼主:
跑过了,正常,冲努比亚z11,充电电流也仅500ma左右,充电电压5.05v,也偏低。

网友:
估计是 协议的问题

楼主:
zh找到问题的原因了,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片状保险丝,阻值竟然有5欧多,短接后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zh找到问题的原因了,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片状保险丝,阻值竟然有5欧多,短接后就行了。 ...

输入,输出压差太小?输入整个24V试试(不拆保险丝)

网友A(2023-05-16):
引用 楼主:
zh找到问题的原因了,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片状保险丝,阻值竟然有5欧多,短接后就行了。 ...

5欧姆,2A是情况下,那不是要20W吗??

是5豪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欧姆,2A是情况下,那不是要20W吗??

是5豪欧吧

真的是5欧,所以到不了2A,可能商家贴错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保险丝估计0.1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