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分体空调滴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21):
室温是31℃,空调是格力的,开空调的时候挂机滴水,并且挂机里面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过大概5-10分钟滴水现象自行消失,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室內機安裝的傾角不夠大,應該隨銅管一併延伸到室外的冷凝水排水管的進水口並不在室內機的冷凝水盤最低端。所以冷凝水會在室內機裏積滿一盤,才流出去。

网友A:
用多久了?之前有没这现象?如果用几年了,试下关机在出水管吹几下,可能室内机出水口堵了

网友:
大概率出水口堵了,室内机要往出水方向稍微倾斜一些,我家滴水严重,拆开一开出水口堵了,清理后就没事了.

网友:
排水管出口套纱网,否则天亮之前蚊虫都会钻进去,导致出水不畅甚至堵死。

网友:
倾斜角度不够造成的,自己把后面的壁挂拆下来向出水口的方向倾斜一下。

网友:
应该是水管灰尘太大了

网友B:
上周五我家卧室的格力空调也发现漏水 拆开面板拿个棉签捅了捅接水盘和水管接口的位置发现有积水

我是这样解决的:找一跟1米8坏了的HDMI线,剪掉一个头,从接水盘的出水口一直捅进去,直到整根线捅进去后抽出来,用矿泉水瓶接了一瓶水倒进接水盘,找个人在管子出水口看流速快不快,快的话就好了。

网友:
支招的不少,但估计不少人根本没有仔细看帖。如果是安装时倾角不够或排水管堵塞,每次开机后会出现“过大概5-10分钟滴水现象自行消失”?
我家1997年的格力大壁挂前几年开始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因懒得拆机看不到轻微滴水的具体部位及成因,但初步分析会不会是制冷管路附近的高湿度空气遇冷凝结成水珠导致的?而这种凝结滴水又恰好恰好出现在了排水集水系统之外,无法由排水管道排出?
至于具体问题所在,还需要专业领域的坛友答疑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周五我家卧室的格力空调也发现漏水 拆开面板拿个棉签捅了捅接水盘和水管接口的位置发现有积水

我是这样 ...

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
之前在某个空调论坛看到过这个问题,这种问题一般出现在使用了几年的空调上,现象就是室内机滴水,有些能自己消失有些不能消失,制冷没发现异常。故障原因就是缺失少量的制冷剂,可以说是微量的制冷剂,少到制冷效果没有很大差别,甚至都感觉不到制冷效果有变化,但在室内机内部就不一样了,因为制冷剂缺少,导致冷凝器上部和下部的制冷效果不一样了,冷凝水不能形成良好的水流流下来到接水盘,导致冷凝水从其他地方流出,出现室内机滴水的现象。解决办法也很简单,检测一下制冷剂是否缺失,缺失的话补充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久了?之前有没这现象?如果用几年了,试下关机在出水管吹几下,可能室内机出水口堵了 ...

用了5年,格力的。奇怪,图片怎么上传不?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周五我家卧室的格力空调也发现漏水 拆开面板拿个棉签捅了捅接水盘和水管接口的位置发现有积水

我是这样 ...

请问,接水盘在哪个位置?是不是拆开挂机的面部,在防尘罩里面?

网友:
1、出风口别弄挡风板;2、看看室内机滤网脏不脏;3,看看下排水管是不是堵了

网友:
我们家1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后来换了室内整套的冷凝管那个,出厂时候散热片变形了,水流不到接水盘。

楼主:
原来格力的是六年质保,叫了售后过来看看了,不过保修卡不知道掉哪了~

网友:
检查以下滤网和蒸发器
看看蒸发器有没有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接水盘在哪个位置?是不是拆开挂机的面部,在防尘罩里面?

掀开面板 拆下防尘网 拧下面板的螺丝 把螺丝拿下来 在出风口上方就是接水盘

网友:
1室内空气湿度过大,2出风口风量过低(可能过滤网脏堵也可能风量调的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