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SRF-M35收音机音质改进

楼主(2020-07-21):
有一个老机,SONY SRF-M35,感觉音质一般,可使用如下方法加以小改:
C21 C20是LA4533的输入电容,改为22U NICHICON的音频电容,C31是音量电位器的接地耦合电容,换为100U,可改善低频响应。输出电容C34\C35原来220U,可改为470U\ENLA的小体积电容,音质会有所改善。

网友A:
不是换换电容就能改变音质的,索尼工程师不是吃素的

网友:
高频少了 中频浑厚了

网友:
这机子我有,灵敏度差点,吃灰了;CXA1238的芯片。

还有个M37V,灵敏度貌似略好,音质平直。

最喜爱的倒是一个小自己S84,芯片是1129,到重低音芯片,轰耳朵,几经研究,发现把低通滤波电容C26从0.068增加到0.1uf好多了(图纸标0.047);大概原理就是把低音增强的截止频率下移,这样低音就不干扰中低频了。

网友:
改了音质一般般吧,整体都不好换个电容就天籁之声了?

网友(2021-09-04):
怎么楼主会觉得这老机子音质不好呢?记得我2000年的时候读小学,当时买了台2手的50大洋,配的什么耳机忘了,那种音质简直是打开新大陆啊,一直到现在都没能忘。只是好景不长,下课时放在书桌抽屉被(不得好死)的。不知道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换电容就能改变音质的,索尼工程师不是吃素的

几十年老机器,电解容量不够了

网友(2022-09-04):
收音机的频响在那放着了,不可能会换个电容有那么大的改善

网友(2023-11-13):
技改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