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畅享9字库问题(第三天4K)

楼主(2020-07-21):
华为畅享9,某一天突然定格在开机界面无法应,无法进入操作系统,经过多人查看后说是字库的问题。
里面有重要的资料,如果谁有办法可以修复的话,我会付出可观的报酬。
条件:我的想法是把字库拆下来,用电脑读出里面的东西,风险我清楚。
我的报酬:4K
地点:北京。
时间:一天之内。
如果可以的话请留言给我,我会随时查看。

网友A:
买一个安国主控的U盘板 把字库焊上去 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读出来  如果可以就有可能把资料恢复了

网友:
卡logo证明bootload基本是正常的无法进系统证明system分区或者data分区有文件或者物理损坏,安卓5之前data分区独立且不加密,可以拆下字库Linux下挂载data分区提取或者修改文件,安卓5以后内部存储也就是sdcard目录和data分区合并且默认开启全盘加密,除非手机之前解锁过bl且root后刷入第三方rec且去除dm锁且格式化过data分区去除全盘加密才有可能读取到有用数据,还得保证data分区没有物理损坏只是文件损坏,否则差一样基本上没有可能以这种方式恢复任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安国主控的U盘板 把字库焊上去 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读出来  如果可以就有可能把资料恢复了 ...

那是不可能的,你只会看到一堆乱码~

网友:
我恢复过平板资料,其实也不算是恢复,网上买的平板电脑拆机字库64G的,回来一看有资料,有一部分照片,跟卖家反馈说是不要了,所以就擦除了。另外自己恢复过小米NOTE资料的,也是限于照片,普通文件啥的,通讯录不知道如何恢复。现在这种字库不知道有没有那么简单了

网友:
读坏字库的信息可难了,读还不一定读全,  换字库修好手机简单 。

网友:
这种加密芯片不好搞,读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