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鹿客classic智能锁频繁报警问题

楼主(2020-07-21):
近一年多门锁频繁无故报警,有时在家坐着没人动门,就听见门锁自己报警,邻居也反映说你家门锁经常响,很是烦人。在米家平台向客服反映多次重来没有应答,想来就是个软件入口,用来看的摆设。所以决定自己解决,网上搜索,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内部螺丝松动,二是电池电压低。我的是八节五号电池供电,替换为全新南孚也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将其中四节换成3.7v14500锂电,还是无故报警。决定拆开看看了。门锁很好拆,内部螺丝做工挺好,但是工厂装配时拧的很松,螺丝本身也是很松的配合,小螺丝刀很轻松拧上拧下,建议厂家螺纹上胶或使用配合紧密的螺丝。

拆开发现内侧开锁机构有个铜环没了,导致内侧开锁有些卡滞,我一直以为是门锁没安装到位呢,后来在侧面空间找到这个铜环,别的铜环都糊满油脂,这个铜环很干净,应该是出厂时没装配到位。压盖上对应位置的摩擦痕迹也说明该处摩擦比其它三点严重。
找一圈没找到震动传感器,想把报警扬声器拔了,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门锁控制的就是这个销轴,向中小顶起锁住门把手,就可转动门把手开锁,所以安装时门把手转轴上的缺口要和销轴对齐(轴和座上都有红点侧对齐)。

家里也没有螺纹胶,只好用大螺丝刀将所有螺丝都拧了一遍,拧紧所有螺丝,装回去后,安装的还是南孚电池,结果报警功能失效了。不过屋内侧开门变得轻松多了。

网友:
这应该走售后吧。

网友:
品控还是不行啊,不过好在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粗粮就没啥好货,18年12月买的快2年的小益E202飘过,448元,锁一直都没问题,APP才开始容易收不到推送(开锁提示),APP不断升级后推送非常稳定了,一套4节电池,到现在都还没换过

网友A:
我家用的也是这个系列的,安装师傅来装的时候,螺丝都点了螺纹胶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

网友:
直接走售后流程吧,这货质量把关不严啊

网友:
厉害了,能自己折腾找到原因的逗很厉害。

网友:
看来点胶很重要。。。。

楼主(2020-09-30):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的也是这个系列的,安装师傅来装的时候,螺丝都点了螺纹胶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 ...

安装师傅确实挺正规,当时我也觉得小米不错,不过拆过后评级下降了,不过做工还是不错的,质量控制可能欠点,米家网络售后就让人无语了!

网友:
这种锁有一个大的弊病,就是出于成本考虑,开锁离合器是未经表面处理的铸铁件,时间长了会磨损打滑无法开门或锁门。无一例外全是铸件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深圳牌的指纹锁,不带app的.也算稳定.后来厂家倒闭了.刚好锁也问题了,经常无法自动锁门.后来几经周折,才联系上原来的厂家,搜了两个电机配件发给我,换完就好了.他很感慨,本来自己好好打工当厂长,后来自己做了智能锁,被其他品牌覆盖没了,我买的那款是他最得意的产品,质量做工都是.但是就是卖不动,最后亏了几百万.倒了.

网友:
我四年前489淘宝买的现在还好好的 基本上4个电池可以用两年多,没有APP 只有指纹 刷卡跟密码开锁

网友:
设计成下把手的真是多此一举,多了结构,更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B:
聋子治成哑巴了不是
报警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聋子治成哑巴了不是
报警没了

这叫如愿以偿!应该是传感器那块,不会有大毛病,不想拆了,本来就烦它响,小米应该做的可以软件控制才对

网友(2022-01-08):
其中四节换成14500还能用? 充满电将近22V了啊。。。 4.2x4 1.5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