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老款VC86e万用表折腾之路

楼主(2020-07-21):
       之前一直用漳州威华的万用表,用了十年了,后来开关慢慢失灵,换了新的开关好了一段时间,后来突然无法开机了,单纯的想科技进步这么多了,随便买个就够用了,哪知一份价格一分货的真理还在,便宜货是越用越难受,而且对我们这种平时喜欢折腾的理工科人来说,没个高大上点的万用表,总感觉灵魂少了点什么,所以开始关注各类高档一点的表,福禄克美是美,无奈贫穷会限制想象力,国产4位半里锁定了胜利的VC86e,秉着用小钱办大事的精神,每天有空就上闲鱼淘,对喜欢DIY的人来说,二手市场都是好地方,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现在这个VC86e,不带电池盖和背靠,其它功能都正常,价格实惠很多,虽然是老款,没有背光啥的,好在外观看着比新款舒服,而且在我朝新款都容易减配。

      追求完美,身体有残缺怎么行,好在技多不压身,借助现在高科技手段得以复原。

      最终效果还是非常完美的。

      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电阻档总是乱跳不稳定,上网一查发现,这是胜利这个表的通病,新款也至今未解决,坑爹的胜利公司,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被人吐槽了这么多年,依然我行我素。

      我这主板版本是2011年的,借鉴前辈大神们,采用四刀四线法对电阻档进行改造。

      红外数据传输改造,尽量不破坏电路板。

      接下来是REL,也是尽量不破坏电路板,也不牺牲HOLD键,同时对外观的破坏也尽量减少到最低,个人还是觉得这个改造是最满意的,这里有个插曲,改REL需要拆下屏幕,发现那个蜂鸣器样子怪怪的,怪不得原来使用中这个声音这么轻,胜利的品质管控也太扯淡了,好在平时喜欢收集各种电路板,在一个电磁炉的电路上找到一个通用的,这里给大家普及下,胜利这个表蜂鸣器用的是无源的,因为ES51932Q的104脚就是2KHz振荡输出。

      最后,每次关机都要把转盘回转到OFF档,频繁的这么用总感觉对转盘寿命有影响,为了尽量保证原滋原味,数据传输键带自锁功能,改装成电源键那是妥妥的,还是那句话,不破坏电路板进行改造。

      通过这些折腾,这个表已经很实用了,现在美中不足的就是,通过四刀四线法改造的电阻档,断路时不能显示0L,阻值会随着温度和湿度变化而变化,用吹风机加热主板,阻值会慢慢升高,直至显示0L,短接表笔也能稳定在1欧姆,感觉电路板存在漏电的现象,不能完全绝缘,不知有何解决的办法,还望各位大佬指点下。

网友:
这个简直大神了。 太厉害了。
学不来学不来。观摩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主控有可能是换过的。

网友:
觉得楼主是大师级别了,还可以自己改造

网友:
刀盘开关用一段时间就接触不良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楼主厉害了!VC86E除了电阻档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我那块也是背面支架断了(商品缺陷)用胶粘过也用不了几天 不知楼主能不能卖一个背部支架给我 相信断支架的不在少数 楼主可以挂咸鱼 造福众生

网友:
居然是硬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VC86E除了电阻档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我那块也是背面支架断了(商品缺陷)用胶粘过也用不了几 ...

毛病还是有的,自动关机以后电流240uA,9V电池没多久就会没电,需要自己记得关机。自动关机正常的万用表关机电流1uA以下。再使用2节5号电池就完全不用担心电池会有用完的时候。

楼主:
这两天静下心来,研究了下数字万用表电阻测量的原理,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原因,得以完美解决,现在就mV档断开时有读数有跳动,这个应该没办法了,感应电场到处都是,多少总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VC86E除了电阻档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我那块也是背面支架断了(商品缺陷)用胶粘过也用不了几 ...

既然有这个想法,我看哪天落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病还是有的,自动关机以后电流240uA,9V电池没多久就会没电,需要自己记得关机。自动关机正常的万用表 ...

这个机器待机电流高,是因为数据传输开机就在运行,根据教程修改下就好了,用干电池好吗?看看福禄克都是漏液损坏的。

网友:
有设备好方便,后盖很容易就搞定了!我只有激光设备,没有3D打印机

网友:
这波操作,手活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待机电流高,是因为数据传输开机就在运行,根据教程修改下就好了,用干电池好吗?看看福禄克都是 ...

没见过这样的教程,发个链接?改好以后待机电流多大?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楼主挺有能耐!

网友:
我也收了台二手的!改了三刀三线 电阻档10A表笔短接0.1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教程,发个链接?改好以后待机电流多大?

我也是改装前拜读了各个论坛之前大神的帖子,你说的待机电流大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改装前拜读了各个论坛之前大神的帖子,你说的待机电流大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

不像是。我的版本和这个稍有区别。红外发光管的电压和这个不一样。开机以后二极管上面的电压只有0.4V, 二极管无法导通。还有别的问题。可能是RMS电路,但没有电路图没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我的版本和这个稍有区别。红外发光管的电压和这个不一样。开机以后二极管上面的电压只有0.4V, 二 ...

如果是新款86e改成miniUSB,那功耗大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是带这种灯珠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按照教程,用手机摄像头看过,确实一开机红外灯珠就常亮了,改了不打开开关,灯珠是不亮的,不知你是那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