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如何更换里面的电池 一个螺丝都没看到

楼主(2020-07-21):
有人知道吗?最近淘宝买了1个杂牌子充电宝,电量开始不持久了,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拆开吗?没一个螺丝看到的,一体成型的设计来的。

网友:
卡扣式的撬开,粘的轻轻用锤子敲开,换电芯

网友:
锤子慢慢敲开

网友:
请问楼主最后换好了吗?

网友:
板子不好,换电芯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这边建议您直接换充电宝。最近买的。就不持久了。

网友:
买可以组装的那种,自己配电池。很好,我买了一个3个电池的,充满电,放了半年多还97%电量呢。

网友:
49就买到小米家的了,69就买到小米金属壳的了,129就买到快充的了,为什么要买杂牌?就图它需要换电池好折腾?

楼主:
79元包邮2万毫安容量,还带液晶显示屏看到电量的,已经很完美了

网友:
本人有个小米的5000mah充电宝,用过1次就放柜子里吃灰,要的话便宜给你了

网友:
周身没有一颗螺丝?用内招!

网友:
一般是卡扣设计,还有是粘接的。

网友:
卡扣设计加双面胶粘的,撬开。

网友:
好几年前了,拆不好就这样了。

网友:
我在老王还是老五家买的共享充电宝 带3头线 4000mah 全新的 好像是12块钱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毛巾法吧!

网友:
既然是杂牌的就大胆点,一般都是卡扣。拆开看电路,还可以的话换电芯,不行该报废就报废!或者可以发个图出来,坛里能人多

网友:
美工刀大法,环绕一圈,用力翘开。

网友:
卡扣就用电话卡撬,超声波焊接和胶粘的就用毛巾包好上榔头!别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他们说的一不小心连人带宝一起楼梯摔一下可达到无损开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