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块钱收的电瓶充电器能用了

楼主(2020-07-21):
几天前收到的,网购元件焊上,能用。
现在是充电指示灯不亮,但能充电,手动可以,自动有点不对,我也找不到原因。
可以说我是电子文盲,可以用就好了,比我做的小变压器充电器好多了。
风扇不转(无电压),也不会测量那些好多元件,就加了12V电源带动它吹风散热。
上图片了。

选手动档时,充电电流有5A,自动档时,充电电流为0A,不知是哪坏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买6块   修20:doubt:

楼主:
更正,买6块,修10元,共计16:lol:。两个5个脚的2只(7元,只用一只),4148二极管(100个3元,只用1个)

网友:
6元钱那么便宜还维修,真的是喧宾夺主了

网友:
自动模式优点:
       使用自动模式的时候直接接通电源和电瓶就可以了,充电不用人为调节,电流会全自动根据电瓶需要全自动调节,充到某个电压位置而自动停止充电,使用智能方便。强烈推荐使用自动模式。

手动模式优点:
      当遇到旧的电瓶,温度低(0°以下环境)的电瓶,还有容量稍小的电瓶的时候,因为这类电瓶内阻大,使用自动模式会出现小电流涓流浮充现象。手动充电模式是针对这类电瓶的内阻大的特点,设计的充电程序,有辅助修复电瓶功能,令电瓶效果发挥得更好。但使用手动模式充电必须要人工监控,在电瓶外壳有轻微温度时,停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