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是生是死?直播拆机卡西欧电钢琴PX750。。o(╥﹏╥)o

楼主(2020-07-21):
家里的小家伙热爱音乐,怕半途而废先给他买了一台电钢琴。一下六年过去了,电钢琴已经闲置(出现了小故障后换了真钢),小朋友越来越懂(fan)事(ren),希望用电钢琴连接电脑。连接电脑后发现键盘问题仍然存在:
1、两个键盘无力度感应,电脑发声也一样,并且接触不良(连入电脑的虚拟键盘,有时会显示一直处于按下状态,但物理键盘实际上已经弹起);
2、一个键盘物理高度略低于正常键盘。

由于有常用键出了问题所以如果不解决这个琴就废了。
本着节约的态度(小家伙缠着要买新的电钢琴),我们决定拆机维护一番!由于还是小白,所以钢琴最终是生是死还很难说。。。。。
1:琴图

2:拆

3:出问题的两个键,还有一个低了一截

4:开始拆了,拧螺丝交给小家伙~~~他拆的好认真

螺丝还能摆放整齐,我希望他的认真和耐心能坚持到最后(修好的那一天_(:з」∠)_)
过了一会儿他叫我过去。。。。
厉害了,小鬼头把后盖都掀开了。。。。

对钢琴内部结构一无所知的我开始摸索这个钢琴的伸缩盖子怎么去掉。。。。

研究了一阵子感觉要把这个螺丝拧掉。。。把钢琴盖子取掉了。

然后拆,控制面板后盖。。。(就是正面调节音量大小的位置的面板)
这里开始我就有点小心翼翼了,怕把里面的线搞断,那就GG了。

如上图所示可以比较完整的把面板取下,数据线太紧了我不敢动它。
开了盖子之后也能看到琴键里面其实很脏了。确实需要开盖清理。

全貌这样子,用个不要了的毛笔扫了扫灰(似乎不是很好用里面有些地方有润滑油)

为了把琴键拆下来看里面的触点问题,把琴键上方的东西拆掉

此时琴键的转轴已经能取出但是感觉还有挂钩挂住,所以需要去除琴键下面,靠近演奏者那一面的面板。

做这一步的时候,侧板还没能取下来,因为不熟悉结构,其实顺序搞错了,应该先拆侧板(后面会有侧板分析)所以有个螺丝拧不到,强拆了(头秃~~)

导致这片板子嘛。。。烂了一点点。。。因为这片盖板很长,所以力矩相当大,轻轻松松就。。。。不是我用蛮力啊~~~啊然后为了看得更清楚,拆了侧板,拆了才发现。。。。其实应该先拆侧板,先将侧板内外两层分离是关键,看图:
左边

右边

终于将琴键裸露了。

小家伙很激动~~~因为平时只在网页上看过电钢琴内部结构,现在终于能完完整整的观赏啦~~~他真的很激动,说:“妈妈我永远爱你~”,哈哈,我也挺自豪的,不管能不能修好吧~~~

不停的围着看。。。

接下来就开始打开有问题的琴键啦!用螺丝刀轻轻撬开,最好是两边同时用力。小家伙已经贴心的帮我标记好了问题键。

去掉白色键才能去掉黑色的

裸露出里面的三触点结构。

拆下来的键盘一定要按顺序放哦~~~!!!这里很重要,不然容易弄错,不同位置的白键还是略有区别的哦(有些上面有标识)

说起来还有点失落,最重要的一步“清理问题键下面的触点”真的就是轻轻的抬起来那个触点硅胶,轻轻的擦擦。。。噗哈哈。。。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这款琴的内部整合的很好,触点和下面的芯片是连接的比较紧的,只能轻轻拉起,用棉签擦了擦,因为很紧都没敢用酒精。
外面,就用了透明胶粘了一下除灰尘。

颤抖着找了半天电源接口,小心的通电试了试。。。。触点有反应耶~~~然后装上那个白键,这个按键真的回复了重力感应,妈耶。。。真的开心~~~
然后继续扩大范围,将另一个按键也清理了一番,最后还深入拆到曾经被小鬼掉进键盘一张小纸片的位置,竟然还找到了那张浸满了润滑油的小纸片!(还写了音高哈哈)

然后一个个把按键装回去(建议先装全部的黑键)

然后就是要安装回所有的侧板。这次不能把顺序搞错,不然装不回去。先拆开侧板,才能吧连接件拆下

然后把靠近演奏者的那块侧板装好,把连接件安装上,

然后装侧板的里面部分

然后装外面的木的包围。

同样的方法拆分右边侧板内外部分。拆了连接部分先装这个部分。然后装内侧盖,然后是外侧盖。

固定开机控制面板

然后安装滑动琴盖,最后是背板。(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因为琴下面的两个扬声器模块和电源模块是突出的,没办法平放,所以。。。。下面垫的都是书)

最后,小小钢琴爱好者弹奏了一首练习曲,结束了修理~~~

竟然在一天之内修完了!原本计划摆地摊摆一个礼拜的。。。哦也

最后要感谢本站老站的一篇拆另一款卡西欧电钢琴的精华帖子,虽然型号不同,但是昨天晚上仔仔细细的看了之后,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底气。
也要感谢一位小家伙,忙前忙后帮我递东西、拧螺丝、帮搬东西,而且理论知识过硬,基本上里面的结构他全都认识,并且嘘寒问暖,还毫不保留的表扬我~~~
还要感谢他爸爸,辛辛苦苦把琴扛到客厅,并告诉我曾经他也拆过,但是看到里面心里没底就给安回去了,哈哈哈(难怪里面有些奇奇怪怪的方少了螺丝!)。

网友A:
最好买个电起子,拆这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个电起子,拆这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拧螺丝。

确实呀。。。后面拧得有点懵

网友B:
电钢琴有没有移调的功能

网友C:
这么牛,比你老公还会玩.你老公明显不行呀.

网友D:
看起来内部结构还是有点小复杂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密的设计了,谢谢楼主精彩分享了

网友:
雪妹妹后继有人啊

网友E:
这么多图,真是卡死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钢琴有没有移调的功能

没有,只能人肉移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钢琴有没有移调的功能

这种全键盘88键的没有移调功能了,但是midi键盘一般有的,49键,25键这样的,但是自己不带音源,要接电脑或者音源才能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内部结构还是有点小复杂的

是呀,电钢琴因为配重,主体结构可能更讲究按键手感、琴键质感和承重能力,整体来说真挺笨重的。但是实际上的键盘电子结构简单,就是触点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图,真是卡死偶了。。。。。。

哈哈  抱歉抱歉,大概是激动了 ~~真的好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比你老公还会玩.你老公明显不行呀.

哈哈哈,主要是做了功课,不然拆机之后看到里面乱七八糟真的会头皮发麻。。。

今天真的感觉到了磨刀不误砍柴工这句话的意义哦。。。

网友:
卡西欧精密的设计,见识了

网友:
居然是妈妈干了这活,支持了

网友:
这这这,女坛友都这么厉害的吗?

网友:
妈妈?又是一位雪mm级女侠?

网友:
你老公情何以堪啊!只能出体力当小工!

网友:
可惜了,用了密度板,但是没有做密度板的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