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新款米霍克锂电池包

楼主(2020-07-21):
机身已有坛友拆过了,我只拆电池。电池是无标的,芯片为1030AA,MOS管为K3918。两个三脚贴片分别为丝印A90Y和M6。充电板上的GG0132SP找不到资料

网友A:
我的电池整体内阻高达131mR,感觉不像动力电池。
两块得伟的12V电池只有45mR

网友:
造型奇特的电池啊

网友B:
不出所料,缩水了,连温度检测都没了。

网友:
这么便宜能用就行,这价格3节靠谱的电池都买不到。

网友:
后来发货的电池减配了啊

网友:
缩水了,算了19块随便玩玩吧。。。。

网友C:
电池怎么拆开的,没找到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怎么拆开的,没找到螺丝。

有三个卡扣,每边一个。从缝向里看就能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出所料,缩水了,连温度检测都没了。

哪里看到温度检测?
*********
不出所料,缩水了,连温度检测都没了。

网友E:
同款,比较失望,电池无标,主板也换了;不过价格摆在那了,就当自行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款,比较失望,电池无标,主板也换了;不过价格摆在那了,就当自行车了。 ...

这个电占还是可以的(除了扭力有点紧)硬伤就是这电池  想网上买块电池 不知道这电池是A款还是B款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占还是可以的(除了扭力有点紧)硬伤就是这电池  想网上买块电池 不知道这电池是A款还是B款C的?
...

看不出有啥区别,问卖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看到温度检测?
*********
不出所料,缩水了,连温度检测都没了。

有温度检测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温度探头的,单独一根线,放到电池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整体内阻高达131mR,感觉不像动力电池。
两块得伟的12V电池只有45mR ...

可能是二手拆机电池

网友:
海鲜牌的电池包压根就没有过热敏。哈哈哈。大家也撸的很欢快。

网友(2021-10-06):
我这个电池没有输出12V了,只有2。8V,怎么修,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