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块金士顿固态坏了,更新,终于拆开了

楼主(2020-07-21):
插上去没有任何反应,任何软件都没法识别到,关键还是金属外壳,防盗螺丝,不破坏都没法拆。。。。

今天花了半天把六角防盗螺丝中间的防盗柱子磨掉了,上图给大家看看。。。

白片?闪存上面自都没几个,目测电路板没啥问题,看来只是掉盘,按照楼下大师给的教程试试看吧

网友:
过保了就拆了看看,没过保找售后。

网友:
正品有保修就走售后,其他情况直接拆开才有人能给你解答

网友A:
正品金士顿我记得是T6H的螺丝,一般人手里可能没工具拆。
我当时为了拆同样的盘,刻意淘宝了一套螺丝刀

如果SF2281主控,需要linux开卡,难度较大,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研究。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231.html

网友B:
万一是假士顿呢,2246随便开
正品看螺丝就知道了。假的就是普通十字螺丝。

另外,正品金士顿的开卡教程,我也看过很多,有些不是很全面,不适合小白。

https://www.jdwx.info/page-640531.html?mobile=no

这个教程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是假士顿呢,2246随便开
正品看螺丝就知道了。假的就是普通十字螺丝。

曾经拆过一个假的,螺丝跟正品是一样的,所以不要低估了造假者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金士顿我记得是T6H的螺丝,一般人手里可能没工具拆。
我当时为了拆同样的盘,刻意淘宝了一套螺丝刀:tit ...

拆开了,大师看看什么主控

网友C:
看起来是群联3111,群里面有开卡工具,但是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用1153e的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是假士顿呢,2246随便开
正品看螺丝就知道了。假的就是普通十字螺丝。

这个是什么主控?芯片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群联3111,群里面有开卡工具,但是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用1153e的桥就行 ...

收到,我先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了,大师看看什么主控

应该是群联PS3111。

短接上电看看名称显示啥就知道啥主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群联PS3111。

短接上电看看名称显示啥就知道啥主控了

要短接哪里?这个电路板上一个字都没,还好多空焊盘和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短接哪里?这个电路板上一个字都没,还好多空焊盘和点

那么多洞洞,挨个捅捅试试

网友:
一排4个洞,一排2个洞,两个洞的可能性大

网友:
估计是88nv1120主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群联3111,群里面有开卡工具,但是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用1153e的桥就行 ...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洞洞,挨个捅捅试试

不像PS3111,看着像88nv11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洞洞,挨个捅捅试试

还真是88nv1120,对比SATA接口引线位置和晶振引线位置。

网友:
19年的盘,楼主居然给拆了

网友:
马牌88nv1120?

网友:
一句话:

拆颗粒,流出的所有的固件,都不支持这个颗粒

而且,这个固件不一定写在颗粒里

建议死了这条心吧。没什么好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