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与共和国同龄的退休老人制作的骨传导助听器

楼主(2020-07-21):
阅读更多助听器DIY文章

楼主:
与共和国同龄的退休老人,自制的简易有线、无线两用骨传导助听器。

特点:
1.气导、骨导耳机皆可对孔入插。
2.无线蓝牙骨导助听,有线骨导助听两用。(关键是无线蓝牙几乎与语音同步,一点也听不出延迟效应)
3.左、右耳的声音可以分别独立调整L、R音量。
4.用了18650大容量4000mah3.7v锂电池。
缺点:
整个助听器的体积稍大了一点。

楼主:
直接利用了洞洞板。
接线短捷,信号输入、输出端口的连接线,甚至连屏蔽线都不需要,也不会产生自激、啸叫

楼主:
为了实用、效果好、制作简易,共选用了5片微型功能模块:
1.超低底噪K472驻极体咪头拾音放大板。
2.MAX9814驻极体咪头带AGC功能的拾音放大板。
3.立体声 5.0蓝牙发射模块。(或向下兼容蓝牙4.2版本的立体声蓝牙发射/接收模块)。
4.PAM8406立体声带音量电位器 无噪音5Wx2功放板。
5.TP4056 带TYPE-C USB接口的 1A锂电池充电板。

楼主:
分别详细介绍一下被选用的5片微型模块:
还是用图片的方式好,一目了然。

楼主:
       老太太93岁高龄,已是多在家,少外出的人了,10年中在门店配买了3次助听器,去年起她就不愿戴,塞在耳朵内不舒服,2018年7月份去人民医院曾做了听力检测,左耳比较背,从测听曲线上看,在低频端500Hz(赫兹)向下听力衰减较厉害已达到70个分贝(见图片),所以今年5月份起,我就萌生了给她制作一个骨传导助听器的念头,终于在前几天制作完成了...... 经过这几天的试用,她老人家很满意。

楼主:
电话感应线圈是用的70年代的单股纱包线自绕的。

网友:
给退休老人打call

楼主:
四段双声道骨传导耳机插座前端,必须用什锦锉锉掉一些,要不然,插头与插座的接触点就会错位

网友:
这个电位器要是用那种拨盘(耳机线上那种)就好了

网友:
老人家的孝、专、勤,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看样子还是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助听器(我不是医学专业的,也不是销售助听器的商家,请谅解):助听器分为气导助听器和骨导助听器
       气导助听器就是常见的塞在耳朵内的那种。其本质就是一个声音增强器,当周围环境声音强度不足以使听力下降的人听到声音时,就借助于助听器将声音放大后再传入鼓膜。但是,气传导助听器并没有改变声音的传导途径,对有些症状是不适应的。比如,耳道闭锁、耳膜穿孔、听小骨机械损伤、耳道炎症、耳道分泌物堵塞等患者。有相当一部分气传导助听器本身并不“吵”,而是这类老年人不适应这类助听器。原因在于器官老化(比如鼓膜塌陷)导致声音变异,即听到的声音已经发生变化,称为听觉失真。患有听觉失真的老人,不仅听不清楚声音,严重时,可能导致烦躁和性格孤僻,这就是老年人常说的“吵闹”,而不愿意在较为吵杂的环境中使用气传导助听器的原因。

网友A:
这个电池容量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是采用骨传导助听器。
       而骨导助听器很多人对此不算太了解,骨传导助听器就是一种基于颅骨的振动感知声音的助听器。比如自己能够听到自己咬牙,自己听到自己的讲话都属于颅骨获取的声音。由于采用人体的颅骨感知声音,因此,听觉器官的老化或病变一般不会影响声音传导,助听效果往往比较好。骨传导助听器与气传导助听器的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使用驻极体咪头拾取环境声音,经过处理器处理后驱动耳机工作。但是,骨传导助听器气传导助听器也有一些本质区别:
      1  .采用的耳机不同。骨骼的听阈是变化的,在低频段(500Hz左右)要求达到70dB以上,而在2100 Hz左右仅有30dB即可满足要求,与耳朵的听阈不同,因此,骨传导助听器采用的耳机与气传导助听器使用的耳机完全不同。骨传导助听器需要按照骨骼的听阈要求设计骨传导耳机。
      2.耳机的功率不同。骨传导耳机的能量必须符合颅骨感知声音的需要。用1节1.5V电池的气传导助听器的输出功率也只有30mw左右。这样的能量值只有耳膜才能够感受到,远远不能满足颅骨的需要。骨传导助听器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500mw以上,可比用榔头敲打桌面与用羽毛敲打桌面的区别。试验证明,输出功率只有达到400mw以上才能够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骨传导助听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容量是不是有问题?

京东超市的正品锂电池:18650-3.7V-4000mAh(即容量4安时,见图片)。

楼主:
       总结:一般来讲,专卖助听器的门店,都会在售前对购买者的听力进行所谓的测试,看看患者在低、中、高频段(250Hz-8000Hz)听力受损的情况而确定配制相应的助听器  。骨传导助听器与气传导助听器尽管原理是相同的,但是,由于使用耳朵听和使用骨头听的要求不同,骨传导助听器和气传导助听器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当听觉器官老化,或者听觉器官病变时,依赖空气的振动而获取声音的能力就会下降,骨传导的优势就会显见。骨导助听器直接传入内耳,避免了气导助听器的高增益造成的鼓膜、听骨链的二次损伤,对听力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